[电源] 请问各位大佬计算机电源7脚电源集成块型号

楼主(2021-04-23):
    请问各位大佬计算机电源中辅助7脚电源集成块炸裂看不清型号,知道的大佬能告知型号吗(不确定是TNY2xx系列)。

只看清T、第二字母可能是N

1、启动,2、可能去光耦,3、D,4、5、6、7S(热地)

电源型号:PS-5251-02

楼主:
补充一图

网友A:
这么大一块,壳子里没找找吗,炸了后应该还在壳子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一块,壳子里没找找吗,炸了后应该还在壳子里

谢谢!估计从电源空隙掉了

网友:
99%是TN2XX系列,,为了保险可以选个参数高的

网友B:
TNY277 ,300V过来的那个电阻也应该坏了

网友:
可能是TNY279。

楼主:
引用 网友B:
TNY277 ,300V过来的那个电阻也应该坏了

谢谢!是的!

网友:
TNY267的可能性大,辅助电源一般功率都不大,完全可以胜任。

网友:
TNY系列的电源块,TNT2XX引脚相同功率不同

网友:
确定其他元器件没有烧短路的情况下才可更换啊(否则继续炸)……虽然某宝上才3元包邮
这个应该是5V1A的待机的电源,应该也可以试试用个手机充电头代替原电路。

网友:
这个老电源多半是tny267

网友:
查手册,外围电路没问题,买个大功率换上一样用

网友:
似乎是TNY276PN,修空调外机板经常遇到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拆了一洗衣机控制板上TNY276PN电源块、计算机电源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