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外电线用护套线可以吗

楼主(2021-04-23):
路灯照明用,西晒,日晒雨淋。长度很短不受力,按道理扛个十年8年没问题。

以前用过普通的花线,到后期的确漏电。

网友:
固定使用的话最好再穿个电工管,用的更久一点

网友:
当然没问题,要求高还可以用铠甲线,防鼠咬,不过有贵也没必要

网友:
穿管子能用久点

网友:
当然没问题 ,做好固定俩十年也没问题呐

网友:
室外电缆会好一点

网友:
主要看是否架空,以及长度和拉力

网友:
这是室内用线,不适合长期用在室外,用在室外外皮很容易老化。

网友:
我用这种穿管用在室外鱼池,不过是单股2平方的铜芯线,抗拉,有管子在也更经久耐用。

网友:
穿管子用肯定没有问题,裸用的话容易老化,特别是在有张力的情况下。

网友:
架宛用的话绑个铁丝,不要让线受力

网友:
我弄个6个平方的护套线。
应该能撑几年。

网友:
简单立杆,小瓷瓶拉架空,比护套线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