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shiba] OCZ 饥饿鲨 ARC100-25SAT3-240G 有没有开卡工具

楼主(2021-04-23):
长这样的,,硬盘现在有点问题了。。打算试下开卡复活下。。

网友A:
洗洗睡吧 拆料上慧荣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洗洗睡吧 拆料上慧荣吧

论坛有没有人搞这个的。。

网友B:
ARC100这个盘用HD TURE都能扫描出红块/而且一旦出现红块就不稳定/连全盘安全擦除都做不动/基本就是废了/idx500m10-bc主控/没工具开卡/只能拆颗粒搬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ARC100这个盘用HD TURE都能扫描出红块/而且一旦出现红块就不稳定/连全盘安全擦除都做不动/基本就是废了/马 ...

好吧,,我的就是已经红了。。看来是无解。。论坛有没有人搬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ARC100这个盘用HD TURE都能扫描出红块/而且一旦出现红块就不稳定/连全盘安全擦除都做不动/基本就是废了/马 ...

不是大脚主控最后的绝唱吗(然而写入放大奇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论坛有没有人搞这个的。。

大佬的话要听进去,很明显目前无解。
如果是7ddk颗粒搬sm2246en主控板 比较方便,性能不错。

网友C:
ARC100  出来时看上OCZ的品牌,买了3个?  一个240G闲置了3年多没拆封,上个月回家才拆封装到一台台机里做系统盘,运行正常 ……

这玩意现在没法开卡就有点郁闷了,坏了没得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ARC100  出来时看上OCZ的品牌,买了3个?  一个240G闲置了3年多没拆封,上个月回家才拆封装到一台台机里做 ...

这货基本上必挂,,自求多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