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如何能登陆远程一台win7主机?

楼主(2021-04-23):
远程主机上装有一个单机版软件,希望能远程登陆并使用该软件。

网友:
向日葵, 最简单

网友:
mstsc   远程ip地址

网友:
装个向日葵

网友:
有固定ip的用mstsc,没有固定ip的用向日葵

网友:
微软自带的远程协助   如有固定的公网IP   可以用WINDOWS远程桌面

QQ也有这种远程控制

还有  向日葵   等远程软件

网友A:
这个还需要教?
蒲公英,设置虚拟局域网
或者,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需要教?
蒲公英,设置虚拟局域网
或者,别的

蒲公英可以登陆远程主机,并打开远程软件吗?

网友:
弄个智能路由器,加密狗插在路由器上,远程共享加密狗,本地用软件多香

网友:
前段时间18包邮的向日葵只能插座香的一逼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蒲公英可以登陆远程主机,并打开远程软件吗?

要一对蒲公英的路由器,接入即可~

网友:
ZeroTier 你值得拥有

网友B:
如果没有向日葵或者固定IP,可以在你远程主机上搭建一个FRP程序来做远程传输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有向日葵或者固定IP,可以在你远程主机上搭建一个FRP程序来做远程传输控制 ...

FRP太难了,这个还是放弃了。看看有没有简单的方法。

网友:
teamview不香吗

网友C:
真的不香,收费啊,免费的动不动就不让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的不香,收费啊,免费的动不动就不让用了

一直在用用个人用途版的

网友:
向日葵免安装版,会有延时

网友:
这个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