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Phison S11 M.2 2280 512GB 求助固件

楼主(2021-04-23):
大神们有这个固件吗,麻烦传一下1036248008@qq.com

楼主:
用这个工具一刷新就出现这个来。

网友A:
闲鱼那是你吧  跟你说了长江颗粒不可能发软件远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闲鱼那是你吧  跟你说了长江颗粒不可能发软件远程

是啊大神,怎么你这个可以识别的

楼主:
是我啊大神,卖给我是不是你啊我捅他两下可以识别20m了。

楼主:
大神,发个固件给我折腾一下

网友B:
用ps3111flash 开卡,固件 百度上多的是

网友:
都说了长江颗粒不可能发软件远程,建议转卖掉,

网友:
SBFMP1.3这个固件太新了/还没有大佬放出来哦/看来你只能找有工具的大佬帮你开一下

网友:
开好了

其实这板子有缺陷,也不能说缺陷,只是电压不匹配这个制程、
原因是这NGFF板子的VCCF是接口直通3.3V,而长江制程的VCCF是2.5V,超压了,导致闪存容易抽风挂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ps3111flash 开卡,固件 百度上多的是

放心吧 能百度出来的版本都是前年的,就别想开长江了

楼主:
谢谢大神,敬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我啊大神,卖给我是不是你啊我捅他两下可以识别20m了。

我没卖过MP,不是我

网友(2021-06-26):
我也有这个盘,现在抽风,能发下工具和固件吗,非商用,邮箱730360268@qq.com,谢谢啦

网友(2021-08-19):
我也有这个盘,不认盘,能发下工具和固件吗,邮箱553747121@qq.com,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闲鱼那是你吧  跟你说了长江颗粒不可能发软件远程

发不了工具,那就发下FlashInfo.dat文件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