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海康威视DS-7808NB-K1/8P 8路POE录像机

楼主(2021-04-23):
最近需要装几个监控,买了4只全新的海康1.8mm POE头,录像机买的二手,型号DS-7808NB-K1/8P,规格:

视音频输入
网络视频输入8路
网络视频接入带宽
80Mbps
视音频输出
HDMI输出分辨率:4K(3840×2160)/30Hz,1920×1080/60Hz,1600×1200/60Hz,1280×1024/60Hz,1280×720/60Hz,1024×768/60Hz
VGA输出
1路,与HDMI同源,
分辨率:1920×1080/60Hz,1280×1024/60Hz,1280×720/60Hz,1024×768/60Hz
音频输出
1路,RCA接口(线性电平,阻抗:1kΩ)
视音频编解码参数
录像分辨率8MP/5MP/4MP/3MP/1080p/UXGA/720p/VGA/4CIF/2CIF/CIF/QCIF
同步回放
8路
录像管理
录像模式手动录像、定时录像、事件录像、移动侦测录像、报警录像、动测或报警录像、动测且报警录像
回放模式
即时回放、常规回放、事件回放、标签回放、外部文件回放、日志回放
备份模式
常规备份、事件备份、录像剪辑备份
硬盘驱动器
类型1个SATA接口
最大容量
每个接口支持容量最大6TB的硬盘
外部接口
语音对讲输入1个,RCA接口(电平:2.0Vp-p,阻抗:1kΩ)
网络接口
1个,RJ45 10M/100M自适应以太网口
USB接口
2个USB 2.0(分别位于前、后面板)
PoE
接口8个,RJ45 10M/100M自适应以太网口
标准
IEEE802.3af/at
输出功率
≤75W
网络管理
网络协议UPnP(即插即用)、NTP(网络校时)、SADP(设备网络搜索)、PPPoE(拨号上网)、DHCP(自动获取IP地址)
其他
电源DC 48V(外接适配器)
工作温度
-10℃--+55℃
工作湿度
10%--90%
功耗(不含硬盘)
≤10W(未启用PoE)
尺寸
265mm(宽)×225mm(深)×48mm(高)
重量(不含硬盘)
≤1Kg

不想逐项看的话,几个主要指标:
8路POE口
H.265编码
最高800万摄像机接入
最高4K视频输出
标称最大支持6T硬盘,实际上看到有人试过8T还是12T的盘忘了。

本来想买个普通网络录像机外加一个POE交换机的,这样以后交换机还能单独用,但是查了一下价格,一个8口POE交换机就赶上录像机的价格了,所以还是直接买了一台POE录像机省钱省事。

外观:

正面右侧三个指示灯:电源、硬盘、网络,外加一个USB口方便导出录像。

8个POE口,音频输入/输出口各一个,VGA+HDMI各一个,一个上联网口连接到路由器,下面一个USB口。

背面的参数信息,原机底部只有四个冲压而成的一体式空垫脚,没有任何减震胶垫,买了一些硅胶脚垫粘上去(半透明反光的小颗粒),防滑又减震,理论上能给硬盘延寿。

拆开

自己配的酷鹰4T监控盘,型号ST4000VX007,上个月初入手价479,这部最近因为chia币导致大容量硬盘暴涨甚至断货,连这种4T监控盘也未能幸免,这几天价格在600左右。

上联网口的千兆单口网络变压器丝印30FB-22NL,旁边一颗MPS出品的电源管理芯片丝印MP9457。

国产Aishi电解给硬盘供电滤波。

网变旁边还有一颗bcm54213pe,千兆位PHY收发器。

内存丝印nt5cc512m8en-ek,DDR3L,2x512=1G

Winbond 2M Flash,丝印25Q16JVSSIQ

其他芯片:百兆交换螃蟹丝印RTL8309M,4路POE供电控制器TI德仪丝印TPS23861PW x 2,CPU上面打了胶就没去拆了。

全文结束,感谢观赏。

网友A:
不知道是什么主控,NVR里好像海思的比较多

网友B:
上联网口应该是百兆的,我的也是这个型号  不过外观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什么主控,NVR里好像海思的比较多

是的,据说都是海思的U比较多,海思这两年在监控及相关领域应用很广,看看行车记录仪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联网口应该是百兆的,我的也是这个型号  不过外观不一样

看官方参数的确是百兆的,不过网变和PHY都是千兆的,记得录像机里设置网口模式下拉菜单还是哪里好像也有1000M,哪天有空把网件的千兆交换机拿过去连一下就知道了。

不过这个口百兆千兆没啥区别,百兆已经够用了。

网友C:
带poe 的看起来做工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官方参数的确是百兆的,不过网变和PHY都是千兆的,记得录像机里设置网口模式下拉菜单还是哪里好像也有1 ...

我的当初JD买的套餐  回来才发现百兆的,可我有三个摄像头是通过光纤拉过来的,比较坑,客服明确说百兆口只能带两个摄像头!哎,功课没做好!对了  我的是400W臻全彩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poe 的看起来做工还是很不错的

其实比个人想象的要简单,现在集成度确实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当初JD买的套餐  回来才发现百兆的,可我有三个摄像头是通过光纤拉过来的,比较坑,客服明确说百兆口 ...

听起来有点复杂啊,为什么摄像头还会用到光纤,这种几百万像素的265摄像头实际占用带宽并不多啊。
百兆口只能带两个摄像头这句话也看不太懂,既然机器设计的上联口是百兆那么就肯定能满足所有口插满最高像素摄像头的带宽啊。
刚才用Ezviz Studio远程配置看了一下网络选项,网卡类型的确显示有1000M,回头去验证一下。

臻全彩的头比较高级了,夜视效果杠杠的。

网友D:
cpu是海思的hi3536d

楼主:
引用 网友D:
cpu是海思的hi3536d

感谢指出,果然是海思。

网友E:
记得H.264标准的摄像头,200W像素带宽是4M,100M理论可以是25个摄像头。H.265的话,带宽应该加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记得H.264标准的摄像头,200W像素带宽是4M,100M理论可以是25个摄像头。H.265的话,带宽应该加倍。 ...

录像机有个网络资源统计页面,4路200万H.265头在静态场景下,“IP通道接入”带宽显示为9,216Kbps,也就是9.2Mb,单个头的带宽在2.3M,动态场景下带宽应该要高一些。
只考虑静态的话100M理论上是可以40个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听起来有点复杂啊,为什么摄像头还会用到光纤,这种几百万像素的265摄像头实际占用带宽并不多啊。
百兆口 ...

家里鱼塘用的,有三个摄像头距离主机大概四百米左右,所以三个摄像头共用一个POE交换机,交换机通过光纤收发器然后光纤接到主机边上的交换机,监控主机和路由器也接在交换机上。意思就是主机的外部网络接口只有百兆,但是同时接了三个摄像头同时兼具联网的功能。机器只有一个外部网络接口,8个poe接口,说白了这个机器适合8个摄像头离主机都不远的场合,毕竟可以省一个poe交换机或者8个电源及电源布线。我应该买那种不带poe功能的主机,然后配个8口的poe交换机使用!大概是这样接的,本人不是专业干这个的,只不过疫情在家闲着也是闲着,刚好京东也有活动。我的机器面板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里鱼塘用的,有三个摄像头距离主机大概四百米左右,所以三个摄像头共用一个POE交换机,交换机通过光纤 ...

都用上光纤收发器了,太高端了。

POE录像机的确只适用于近距离的场景,远了还是得单独供电。

光纤方案比传统的单独供电网线方案优势是不是在于光纤传输更稳定,几乎不存在损耗?

网友F:
怎么现在硬盘都用来挖矿了,挖矿到底产生了什么价值,卖算力?谁来出这个钱

楼主:
引用 网友F:
怎么现在硬盘都用来挖矿了,挖矿到底产生了什么价值,卖算力?谁来出这个钱 ...

去中心化,比特币算是比较认真的,后面出了一堆野鸡币,这个用硬盘挖的chia币基本上也属于野鸡币,都是一个局罢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都用上光纤收发器了,太高端了。

POE录像机的确只适用于近距离的场景,远了还是得单独供电。

四百多米,网线够不着啊,海康的poe最大250米,实测180米无压力!而且光纤收发器便宜,一对百兆的20KM的一百三,500米光纤一百多!不过最近光纤给挖机蹭断了,不打算换了,布线太麻烦,已经买了无线网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百多米,网线够不着啊,海康的poe最大250米,实测180米无压力!而且光纤收发器便宜,一对百兆的20KM的 ...

四百多米这个距离的确太远了,传数据用网线估计中间还得加个交换机之类的,好好的光纤给挖机挖断真是糟心。。

走无线怕时间不知长时间工作稳定性如何,会不会有丢包。

网友:
这种POE好像是12V的,不是标准协议,你们那种远距离应用是不是可以把录像机和摄像头放在一起,然后录像机的上联口通过光电转发到上级路由或交换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