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汽车低压油泵能否抽水测试好坏

楼主(2021-04-23):
老明锐最近开起来不舒服,把低压油泵拆出来试了试抽水,结果洗出来一些污垢,装车运行了几分钟没出现意外,请问一下各位大佬,汽油泵短期抽水有没有问题?

网友A:
不好吧    低压油泵是泡在油里面运行的
你泡在水里  估计寿命会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吧    低压油泵是泡在油里面运行的
你泡在水里  估计寿命会有影响

就试验了一下,已经塞回油箱

网友:
你怕个毛线啊,坏了再换呗。现在都是总成。我换过几个。

网友:
没事 没那么娇贵 油泵坏了就不出油了 不会出现压力变小的故障,还是从别的地方下手吧

楼主:
洗过以后轻点油门就串出去了

网友:
故障排除,又省了几百块.

网友:
这个坏了多数是碳刷磨损过大,工作不稳定时好时坏,跑远路的话换了比较安全

网友:
我以前拆过一个做过,很快就坏了,除非你一直用可以会好些,
油有润滑做用,水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