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 烧糊的欧姆龙继电器

楼主(2021-04-23):
和微距杠上了 再上烧糊的欧姆龙继电器

网友:
严重过载啊

网友:
欧姆龙中间继电器,假货比真货多多了,浙江不少小作坊都能以假乱真,批量购买1.5元一只。。。。

网友:
我这也有几个烧坏的同型号的继电器,估计是假冒的。

网友:
这种中间继电器都是小功率的,触点的电流比较小,要是超过5A电流,最好用大的接触器了。

网友:
拉弧烧的,话说2刀的比较常见

网友:
这种中间继电器触点的电流只适合小于5A的电流回路,好像被当成接触器用了似的。

网友:
这是烧电焊的效果啊

网友:
微距效果真好,烧得真厉害

网友:
这种小功率继电器触点很快接触不良可以说是品质不行,但能用成烧坏的就不要纠结是真是假了,就是真的也不是这样用的。

网友:
如果负载有短路,肯定烧啊!

网友:
中间继电器烧成这样,就是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