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米家电磁炉通电不加热维修求助

楼主(2021-04-23):
家里米家电磁炉青春版通电不加热,拆开发现保险爆了,igbt和整流桥都烧了,更换新保险,igbt和整流桥后(并对所有电容,康铜丝进行了加焊),开机风扇转下就报故障不加热,查手册是电路板故障,后面又把驱动对管Q2 Q6两个三极管换了,测量所有4个高压电容容量都是好的(0.12 0.18 6.8 8uf 板子上测的),所有大电阻都是好的(红圈里的100k,220k,200k等--拆掉一个电阻一个个测的),板子300v  18v 和5v都是正常的,就是开机风扇转下就报故障不加热,请教高手会是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
问题很严重啊

网友A:
看看IGBT上并那个稳压管,如果有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IGBT上并那个稳压管,如果有的话。

板子正反面找了没有,只有12v继电器背面有个二极管,需要拆下来测下吗?

楼主:
刚才发现主板通电0.18uf谐振电容(蓝色)两脚间电压为0, 0.12uf谐振电容(灰色)两脚间电压直流285v,这个是正常的吗?

楼主:
寻找高手帮忙,可以有偿维修

网友:
外围都确定好了    看看那几个芯片是否正常

网友:
不会是那个谐振线圈的问题吧?就是锅底下的大线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寻找高手帮忙,可以有偿维修

找衡水家维,他是专家,寄给他修

网友:
两串贴片电阻看看。

网友:
LM339换掉试试

网友:
爆过管的,,测测驱动脚有木有击穿漏电,,推动管的供电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