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挽救一个老式床头灯

楼主(2021-04-23):
改造视频
朋友的一个老式床头灯坏掉了,故障是不能调光,灯泡直闪,让我看看能不能挽救一下,用了很多年,比较有感情了

灯的开关部分很特别,除了正常开关,还有高低按键。因为是调光灯,所以这个不可能是亮度高低

先找一个灯泡试试看

打开开关,光调到最亮,灯泡也只是微弱发光。估计调光电路已经挂掉了

灯座部分已经因为高温变形了。考虑到卤素灯泡和调光的LED灯泡都不好找,索性去掉调光部分

打开底盖就是电路板

灯的背后居然还有个小抽屉

拆下电路板,发现电路板上有个类似保险丝的东西,量一下已经断路了。看不出来这是什么,灯的主人也不知道
看位置和电路怀疑是个发热装置,因为高低档是通过半波来控制这里。这样猜测抽屉是香薰功能的

鉴于电路板上有两个开关,打算都利用上。调光部分完全不要了

找了一个灯泡,很特别的卡口,宜家处理区很便宜买的,装在地盘上正好

两个开关分别控制上下两个灯,其中上面的那个玉米灯是可以通过开关切换色温的,用作床头灯正合适

老灯复活

网友A:
用可控硅调LED?不太合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可控硅调LED?不太合适吧

之前用灯泡的时候就坏掉了。索性就拆掉了

网友B:
发现电路板上有个类似保险丝的东西,量一下已经断路了。看不出来这是什么,

这个是一种简单的溴氧发生管,夜晚应当能看到高压放电的效果。估计这是用于产生臭氧,清新空气和消毒。

网友:
里面的走线有点凌乱,搞不好会短路BOOM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现电路板上有个类似保险丝的东西,量一下已经断路了。看不出来这是什么,

这个是一种简单的溴氧发生管, ...

厉害厉害!

网友:
不错,换的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