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助福禄克12B按键失灵维修指导,先行谢过。

楼主(2021-04-23):
福禄克12B,直流转换交流。电容转换键不管用

主板接口材质不知道是哪种。万用表显示屏大多数都是这种的

此处线路有断和磨损

尝试用铝箔纸粘上去但是不管用

装上去的脚位效果。特请教用什么能修复这种。

网友:
试试金属漆

网友:
导电银柒试试

网友:
镀银层磨完了,断线,用银浆染补上。和这面膜开关一样,镀银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