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给很早以前的SWISS MILITARY手电钻换电池

楼主(2021-04-23):
下午有点空,把很早前买的SWISS Military的镍镉电池换成了四串锂电池,但是换完后总感觉有点不踏实,所以发帖请教以下几个问题:
(1)由于手头资源有限,在电路板焊接的时候,用的是低温焊锡,这个会不会后期使用中出现安全隐患?
(2)原配电池的规格是14.4V 1.2Ah,单体容量是1.2V 1200mah,换成四串后满电电压达到15.26V ,电压高点有没有关系?

楼主:
焊锡熔点是183度

网友A:
1,没有关系。
2.原配的14.4v是1.2vX12串,但是镍氢电池满电1.45v,所以,最高电圧可达17.4v。
   4串锂电,满电16.8v,不算高!
3、内阻影响很大!一定要选用低内阻18650,10mΩ以内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没有关系。
2.原配的14.4v是1.2vX12串,但是镍氢电池满电1.45v,所以,最高电圧可达17.4v。
   4 ...

用的电池内阻好像有十几毫欧,长时间使用会容易发热吗?

网友:
能确定换的是动力锂电池吗?是就没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