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问一下这个USB3.0的接口定义

楼主(2021-04-23):
我不是很确定,请问一下是否
1.是地线
2、是D+
3、D-
4、是5V
网上搜到定义图我不会看,跟这个是反的,我测了地线位置。

网友:
接4根 和usb3.0有什么关系

网友:
找个USB3.0的头子焊上去就完了不可能是定义有误的

网友:
去找公插头的定义就行了

网友:
是不是被教学机撞断的…针脚定义直接找USB2公头的定义就可_焊24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