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DC可调电源

楼主(2021-04-23):
做工相当的卧槽,输出从1.5V~12V500ma。

网友:
9几年听低端的随身听都用这电源!!

网友:
这品相与做工相当哇晒

网友:
老货耐用啊

网友:
这种老式可调电源都是变压器的,现在都是开关电源了,比变压器电源节能高效,重量也小多了。

网友:
当年可是万能电源,收音机、随身听、游戏机都能拿下,输出十字插头适配各种设备

网友:
第二个做功要好一些,还有极性转换功能。

网友:
这种类型的我当年也买过,早不知道扔哪去了...

网友:
这是老式的电源
大概有20年了

网友:
以前用过好几个,都是过载烧了变压器

网友A:
现在很少见了,当年可是很红火的

网友:
以前叫万能电源,配的十字插头,四种不同的口径的输出口子,输出的汶波较大

这东东应该现在很少生产

网友:
还是开关电源稳定可靠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很少见了,当年可是很红火的

现在也有卖的

网友B:
这种电源空载电压都超高,变压器线细,以高电压提供高电流,特殊场合不能用。

网友:
我也有一个在旁边,最低3伏档,用万能表测能有5伏。12伏档位更高,刚好有个平衡充电器要15伏电源,改天试试看 温度也比其他电源高点,摸起来暖暖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源空载电压都超高,变压器线细,以高电压提供高电流,特殊场合不能用。 ...

空载电压高不是故意的,是电容滤波造成的,应该是标称电压的1.414倍。

网友:
又不是不能用,老实话说,是不是。

网友:
零几年我英语课,因为听写磁带,所以收台旧复读机用。标配的变压器电源空载发烫,后来在电子市场质量更好点带载温热。标配变压器拆开后,铁芯硅钢做得像楼主很不整齐,不如电脑风扇无刷电机铁芯硅钢。

网友:
小时候的神器. 万能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