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SM2258XT G AB+29F32B2ALCMG2四颗粒120GB 报错!TranADJ Fail

楼主(2021-04-23):
短接正常进入。

编辑设置如下:

跑测试报错:

遇到这种情况如何解决,谢谢高手指导。

网友:
ADJ 点上对号就可以了

网友:
FLASH CLOCK 改成100MHZ试试。

网友:
右下角有个框旁边写着bypass TranADJ,勾上这个框再试试

楼主:
接收了高手们的见意,第一次勾选了bypass TranADJ,重新跑,还是报错见如图:

重新设置听从另外一个网友建议,改flash Clock 200MHz 为100MHz

再重新跑,成功。

网友:
可以先试试把FLASH CLOCK这里改100MHZ看看 DISK SIZE这里指定一下盘容量120G看看 不行再勾上bypass TranADJ  或者开卡型号选一下BOK模式开

网友:
我是联想120G   也是按照这样的,死活都是出错,  NOT ISP MODE 7B     成功 , 感谢@fanallen  范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