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时隔2年多再查一个英特尔的s520 180G固态。全部是ME3是不是5000PE

楼主(2021-04-23):
时隔2年多再查一个英特尔的s520 180G固态。全部是ME3是不是5000PE的。

网友:
我的一个520已经挂了
估计是固件问题
已经拆闪存做成U盘了

楼主:
看了以前的说是ME3是3000PE的,这个全部是ME3的颗粒

网友A:
容量小的做U盘都没啥意思,我有颗M4 64g 单颗粒8G。丢给卖破烂的了15块。

网友:
很遗憾的告诉你,这个是3000PE的,只有me2才是5000PE,me1是1000PE

网友:
CCME2这个标称5000PE/实际在520盘上主控和固件加成上可以去到8000PE以上/120G的盘见过写入量300T以上还没挂的
CCME3这个标称3000PE/实际在530盘上主控和固件加成也可以去到5000PE以上/120G的盘写入量也可以有250T没挂的
520早期是CCME2/中间有CCME2 3混贴的/后面基本就是CCME3了
至于CCME1这个颗粒其实也不错的/在320这个型号上120G很多也写入量超过200T没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容量小的做U盘都没啥意思,我有颗M4 64g 单颗粒8G。丢给卖破烂的了15块。

早期的都是高寿命的颗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