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尽的夜空、笔直的光:JETBeam激光手电M1X

楼主(2021-04-23):
先向夜空发射一道笔直不发散的光柱,如果在骑在光柱上再次向同方向发射另一柱光束,就将光速提高了两倍,打破了光速不变原理。但是如何才能发出这样一束笔直不发散的光呢?我使用了一支手电。

但是一般的手电怎么会有如此聚光的效果呢?没错!这不是一般的手电,而是采用了激光发光核心的手电,这就是JETBeam杰特明推出的大头白激光手电RRT-M1X RAPTOR,同时也是一只能够快速响应的战术手电。

其实个人感觉,大头手电才是手电应有的外形,使用起来才更加顺手。今天,就来聊一聊这只大头激光手电,下文简称“M1X”。

笔直的光剑,强劲的聚光
激光的发光特性就是单色性和单向性,这就意味着光线能够非常汇聚,几乎没有向外发散,因此也就基本不会有光的漫反射损失,除了被大气中的颗粒物反光外,能够在更远的距离保证光线的照射。

别看M1X的最大光通量只有480流明,但是其射程能够超过2公里,实际测试中,远山的距离也确实超过2公里,山上的人看到光线,并且向回照射,M1X的射程达到2.5公里应该不成问题。

由于光线笔直几乎不发散,在实际应用中,M1X的光照具有较好的指向性,就是俗话说的能够“指哪打哪”,精准地指向目标,这在军警执法等战术应用中具有很好的使用价值。

另外,由于射程远,M1X的光柱在黑夜里清晰可见,能够在较远的地方被轻松识别出来,起到很好的信号传递作用。我在山里点个外卖,打开M1X,快递小哥就能准确送达我的位置了,哈哈哈。

即便在较远的距离,M1X也保持了正圆的光斑,但由于透视原理,看起来并不大。M1X的中心光强最大为132.25cd,能够形成超强的照明效果,落在光斑之内会被照得非常亮,因此会与周围环境的暗形成强烈反差,再加上距离较远,目视不是很清晰,如果配上望远镜,那么看得将会很清楚。

说了半天光效,赶紧来介绍一下M1X的发光体,这是一颗蓝湖白激光发光核心,通过一颗大口径的光学玻璃透镜导光,曲率设计和加工精细的透镜,能够保证光柱的均匀笔直不发散,是影响激光手电出光的主要元件。

M1X是大头手电,灯头通光口径达到了52mm,保证了优秀的聚光性质。JETBeam同期还推出了一款中头激光手电,灯头和筒身直径相似。M1X通光口径大,具有更好的聚光效果和射程,当然了价格也略贵一些。

灯头进深约5.5mm,可以保护灯头放置在不平整表面时不被硬物磕碰,灯头采用多层镀膜光学玻璃作为保护,镀膜可以提高光线的透射率,更好地利用发光核心的出光量,获得最佳的照明效果。

光路各个部件相互配合,就能发出照明用的激光,带来远超LED发光的聚光性和射程,如果是在真空中,就能笔直向前不被消散。在山上居高临下照向远方,城市中应该也有人注意到这个方向的这道光。

经典的磁环,战术的尾按
可以这么说,JETBeam是把磁环调光运用得炉火纯青的手电厂商,RRT系列全是磁环旋转调光的手电,这次M1X作为激光手电,同样使用了磁环调光方式。

可能是为了与普通LED手电做区别,激光手电M1X的磁环样式有所区别,与筒身保持的颜色和滚花保持一致,这样看来M1X的整体性更加协调。

M1X的磁环表面有9道较宽的防滑槽,便于转动发力。磁环旋转的手感与之前的手电基本一致,转动阻尼适中,落档反馈清晰,档位间的旋转角度约为40°。

M1X的磁环旋转一共有5个档位,分别是低亮15lm、中亮75lm、高亮480lm、爆闪、SOS,磁环的好处就是可以双向调光,短板就是易受磁性物体干扰以及不耐高温。个人感觉如果给五个档位做出标记就好了,看一眼就知道目前在哪个档位。

M1X具有单个常亮档位,这也方便使用者根据环境亮度和观察距离选择合适的档位,避免单一档位在近距离过于晃眼且功耗较高的问题。而且M1X由于有光环,所以能够在近距离带来一些泛光照明,避免了较大的明暗差距,使人眼感到不适,使用者也能看清附近的情况。

M1X的爆闪档位为300lm,中心光强肯定也接近100万坎德拉了,可以想象如果被爆闪晃一下会是什么感觉,这绝对是执法人员的利器。SOS也是300lm,既能保证较好的可见性,又能保证较长的使用时间,争取更大的获救可能性。

M1X采用尾部战术开关,两侧的U型凸耳,可以有效防止手电误开启。无论磁环在什么位置,只要按动开关就能瞬间开启当前档位,这种静音开启能够在战术应用中可以更快速地响应,同时也不易被察觉。

只要按下开关发出“咔哒”一声,即能保持当前档位的照明。开关的行程不到5mm,胶帽表面有很多防滑滚花,能够保持稳定的使用手感。

M1X能够倒立使用,作为信号光源使用时,就能解放双手。尾部两个U型凸耳还各有两个手绳孔,直径约为3mm,可以穿过伞绳,既不会影响开关按动,也不影响倒立。

良好的做工,轻松的携带
M1X采用工程塑料手提箱包装,一方面极大增强了整体携带的便利性,另一方面也能更好地收纳,避免手电磕碰配件丢失。

标配除了手电和电池外,还有手绳一条、充电线一根、说明书一份、质保卡一张、备用开关胶帽一个、备用防水胶圈一只,泡棉和鸡蛋棉的缓冲防震能力很好。

不得不说大头手电的造型就是经典,M1X的比例也比较协调,壳体使用了强度大、重量轻、散热性能好的铝合金材质,尾盖位置还有一个橡胶战术指环,使战术使用起来更加顺手,同时平放时也能起到一定的防滚作用。

M1X采用了JETBeam经典的战术灰色氧化,军规三级硬质氧化,外观无色差,着色牢固,不易磕损露白,也能提高一定的握持手感。

筒身采用了细密的带有横纹的菱形滚花,这也是JETBeam家族式的设计,握持防滑效果较好,也有一定的通风散热排汗能力。筒身白色镭雕印字清晰,保持了杰特明一贯的高品质做工。

M1X使用21700电池,筒身粗壮,再加上灯头较深,身材比一般的手电更大一些,全长达到了185mm,筒身直径26.5mm,灯颈处的磁环直径36.3mm,灯头直径更是达到了61mm

M1X虽然体积较大,但是初次上手却并没有觉得很重,测量带电池重量为335克。筒身握感饱满,操作顺手,大头手电重心靠前,略有一点坠手。

灯头部位中心对称的六个凹造型是M1X的标志性特征,增加了手电的颜值和辨识性,也从一定程度上增大了灯头的空气接触面积。

另外,就是可以作为指槽,带来了很好的抓取性,平时将M1X放在背包或者口袋里,扭住灯头就能很稳定地取出,比较方便。这里提个建议,还是应该给M1X标配一个手电套。

M1X标配一只5100mAh21700可充电锂电池,端面导电可以稍拧松尾盖实现彻底断电,负极采用镀金双弹簧导电,减小接触电阻。

正极同样采用镀金弹簧,保证压紧电池,使用中不会断电跳档。电路板焊工不错,采用两颗螺丝固定,保证了良好的接触。

M1X加工装配精度较高,筒身没有充电开口,螺纹处都有密封防水圈,使其具有IPX8的电子产品防水最高等级,另外还具有1.5米的抗摔落能力,平常使用起来几乎不会损坏,品质值得信赖,可以放心大胆使用。

超长的续航,良好的温控
按照惯例,还是要对性能做客观测试,使用照度计连接电脑画图,为了避免中心光强太大超出量程,灯头距离照度计大约3.5米,饶是如此,光斑中心的照度计仍然因为过曝而无法显示了。M1X作为激光手电,三个档位是一大特色,其照度分布如下图所示,总体来讲,照度的区分度比较高,较远距离仍有超过十万lux的照度,光线的集中度很高,聚光特性优异,这就是激光手电的魅力之一。

高亮档位以肉眼不可见的情况缓慢下降亮度,能够持续大约3分钟左右,然后开始降档,降档后的亮度仍然高于中亮档位的照度约1倍,并且保持水平恒定输出。此后,本人多次手动旋转磁环,仍然能够开启高亮档位,并且按照最初的形式运行。

从照度图可以看出:M1X的电路恒流输出特性非常好,降档后的照度线完全呈水平状态,恒定的、长时间的亮度输出对于使用者来说非常友好。

测试枯燥又漫长,最终续航超过4个小时,即便在第四小时,仍然能够开启高亮档位,而且降档后的亮度也没有衰减,实在困得不行了,我就关机了。总体看,M1X的高亮档位,如果不增加人工干预,超过5小时的续航不成问题。

前面说到了,磁环调光方式不耐高温,M1X灯头下方、磁环上方有5条圆形的散热片,可以帮助通风散热降温。

在做续航测试的同时,使用热电偶测量灯头温度,在最开始的八分钟内,灯头温度缓慢升高,室温23.2℃的条件下,八分钟末的温度只有33.2℃,而且温度曲线正在趋于平直走势。

在反复开启了三次高亮后,时间大约是25分钟左右,灯头表面的温度也只有38.3℃,筒身只是微微有些热量。户外条件使用的话,温度应该能够控制得更低,M1X的发热确实不算高。

直奔夜空的光,精准照射的筒
激光手电确实是手电届的一大创新,能够带来最直观的“光”的体验,其聚光性能和远射性能目前来讲无出其右者,这也是“筒友”值得体验的产品,才不负玩光一族的称号。

当然了,也正是激光手电没有泛光照明的特性,其更加注重的就是精准的高亮度聚光照明,非常适合军警执法、户外搜救、打猎等特定用途使用,而且也是一款值得收藏的照明装备,就喜欢在黑夜里欣赏那道光。

其实在相对论的原理下,两柱同向而行的光,其相对速度仍然是光速.在现有认知体系内,人类已经被光速锁死,那么何不来一只射向无尽夜空的手电,聊以解忧?

网友:
这么好打手电居然没有充电接口。。。

网友:
啊。。。都打破了光速2倍了,感觉要穿越了~

网友(2024-07-16):
这东西,不是泼冷水,华而不实,使用时都得好好保护,在工地上和扬尘时,分分钟钟,这玩意儿,一般人最好不要用,对于大多数人们来说是实际危害价值远大于实用价值

网友:
要想电筒聚光,照射出去就是一条光路,笔直笔直的,必须使用激光电路,当然,发出的光具有杀伤力,可以点火柴,点燃棉花,千万不照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