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ssd数据能存几年?

楼主(2021-04-23):
一个07年7000买的笔记本放到现在200都不值了,11年的时候换了60G的金士顿ssd缓存都没有700多块钱那时候就是这个价,我是贪便宜才买的。……废话不多说了,16年的win7系统由于这个用的少几个月开一次,几乎都是用来手机刷机,路由器刷机等,驱动什么的第一次装好就懒得换系统了。如今用着用着系统就坏了,有的东西打不开,就像硬盘坏道一样(我遇到的机械硬盘几乎都是卡的崩溃蓝屏)没办法只好重装了。以前经常重装系统这硬盘分了2个区,手动ghost D盘的gho文件换了2个都报错,我以为是C盘坏道了,心想要重新开卡什么的,我又没涉猎玩这方面麻烦。进pe软件检查硬盘又没有坏道,随手gost装个U盘里的xp(存放8年多了)到硬盘又没问题…进xp去复制那两个gho文件也出现进度条卡住很久不走数字的问题,才意识到是文件坏了。…后来装win8也没问题。那么问题来了,ssd的文件能保存多久?受什么影响?hdd有没有这个问题?我虽然没遇到过,估计也有,毕竟是磁盘,会有退磁的问题。

网友A:
金士顿本来假货就多。
SSD装XP?还ghost?
用法就错了。

网友:
据说民用级也有要求的 大概是12个月吧

网友B:
SSD跟U盘一样都是闪存颗粒,如果是SLC和MLC,保存年限还是很久的,如果是TLC QLC颗粒,一段时间丢数据是常有的事。

我有个老金士顿4G的MLC的U盘,很久以前做了个WinXP的镜像,用来装系统的,后来就没管它了,多年以后拿出来,还能正常使用,整盘复制,数据没丢,正常安装XP。

还有个32G的估计是TLC的创见TF卡,只写盘过1-2次,放到MP3里面放歌的,前几天拿出来就无法删除了,数据都在,能读,就是无法删除,无法写盘,这根本就不是读写寿命的问题,还1000次读写?我看就是闪存的问题。那些吹嘘TLC寿命的,都是胡说八道。

至于你手上这个11年的金士顿,那时候应该是MLC的,不过可能不是正片,是黑片,黑片啥情况都可能发生的,你懂吧。

你可以拆开看看什么主控,如果是慧荣的主控,找个开卡软件,重新开卡还是能用的,如果不是,那就可以丢了。

网友:
我的mlc SSD,5年了,打开还是没问题。最早的128M优盘,估计是slc的,10多年了,数据还好,至于tlc没试过,不知道。

网友:
12年买的镁光M4 64G固态还在用,价格400多,健康度98%

网友:
我只知道旧的ssd存数据不可靠,会有坏区产生,表现为读写到某处就卡住,掉盘,我手头有个开卡修过的ssd,经常数据蒸发,几乎每个月装一次系统

网友:
SSD是属于电子化的产品/如果长期不通电/内部的电子就可能会跑漏/这样就会因为漏电而数据错乱丢失/数据恢复起来也是相当困难的/所以SSD并不适合作为长期数据存储工具
数据储存还是要用机械盘划道道/只要不损坏盘片/数据覆盖/数据就可以长期保存/也相对容易恢复
SLC是2D平面的存储颗粒/相对MLC的多层和TLC的3D结构/单一的结构漏电这个问题没有那么快

网友C:
现阶段 最实惠的长期保存方式就是  光盘   一张DVD盘 几块钱刻录下能放N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阶段 最实惠的长期保存方式就是  光盘   一张DVD盘 几块钱刻录下能放N年。 ...

最不信的就是光盘,十五年前我搞过,东西压缩打包做成镜像刻到DVD,结果几年后就连涂层都开始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SSD跟U盘一样都是闪存颗粒,如果是SLC和MLC,保存年限还是很久的,如果是TLC QLC颗粒,一段时间丢数据是常 ...

早期的都是正品,只是主控不行纠错不好算法也不好,2013前后才有假货
SLC特点是耐写 不是耐放,该漏电还是会漏电

网友:
20年前的朗科32M,现在里面的数据还完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金士顿本来假货就多。
SSD装XP?还ghost?
用法就错了。

GHOST没毛病吧..XP倒是没装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GHOST没毛病吧..XP倒是没装过

反正使用过头了。
60G分两个区装win7,经常装系统。
这SSD本来就不怎么样,这么整卡爆很正常。
浦科特这么整也顶不住。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02674&extra=

网友:
引用 网友B:
SSD跟U盘一样都是闪存颗粒,如果是SLC和MLC,保存年限还是很久的,如果是TLC QLC颗粒,一段时间丢数据是常 ...

没见过金士顿正品有用慧荣主控啊,不过我是真怕tlc

网友:
有事没事开电脑,没事做更要开电脑.服务器就是最好的例子。能直接把颗粒写废才罢工,即便能开卡也是没多少了。近年来多好多硬盘挖矿的基本都能写废颗粒如果不稳数据不存这些人都不玩硬盘挖矿了。我特意买了几片辣鸡龙的拆着玩发现里边用了将近三年(通电计时算)的矿机系统还能进,还有记忆科技什么的竞都是能写废颗粒

网友:
能用几年,应该根据你日常的使用有关系,数据写入量大,寿命就短。

网友:
一般当系统盘用的,写入量都很小,128G都能用很久。有些人经常安装卸载游戏的,那些写入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