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威303dm线性可调电源维修问题,有显示没法调

楼主(2021-04-23):
谁能电话指导龙威303DM可调维修,有显示没法调。13757129979丁

网友:
我也有个坏了

网友:
无图无真相。可参考上面网址。

网友A:
有输出的话,四个电位器全部换掉一般就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输出的话,四个电位器全部换掉一般就妥了。

没有输出啊(就是旋钮转显示不动),mos和电位全换了一样。。

网友B:
没输出是什么现象?上周花了半天时间修我的兆信303d,现象就是显示都是0,CC灯亮,后来检查发现一个电阻开路,调横流的电位器去运放的铜箔有裂痕。你也查查看是不是横流电路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输出是什么现象?上周花了半天时间修我的兆信303d,现象就是显示都是0,CC灯亮,后来检查发现一个电阻开 ...

我基本算是小白,旧的电源不值钱,太沉了运费不划算,所以想自己检修下。我工具啥的都有,尽管当年是物理课代表,不过电路基础知识都忘得差不多了。不知大侠可否加个微信视频指导一下,不胜感激!!!

补充内容 (2021-4-28 12:53):
没有大侠愿意帮忙一下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基本算是小白,旧的电源不值钱,太沉了运费不划算,所以想自己检修下。我工具啥的都有,尽管当年是物理 ...

悬赏WX可以红包的,只要内行视频指导检修一通就好。

网友(2021-05-23):
测功率三极管,和板上的tip41还是42,故障现象都没有很难判断啊

楼主(2021-06-25):
悬赏太少还是没有人懂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悬赏太少还是没有人懂啊?

大管环了,一起换吧.

网友:
也不描述一下故障现象!人家也是爱莫能助啊!是不是开机直接上48-50V,不可控!

网友:
没有基础的话很难修好。

网友(2024-03-15):
过来学习了,谢谢大佬们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