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各位大佬好,求推荐把螺丝刀,主要用途是拆电脑主机

楼主(2021-04-23):
初来贵地向各位大佬问好
求推荐一把十字螺丝刀,主要用途是拆电脑主机,用普通螺丝刀几天手指就痛的不行
手动电动的都可以 谢谢

网友:
手动的可以考虑下数码之家的棘轮螺丝刀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0491
电动的可选择性就很大了,你这个要求不高,几个大牌子都可以。

网友:
这个拧多少的电脑螺丝,造成手疼啊,直接电动的吧

网友:
跟我学,自己做。

网友:
3.7V的电动螺丝刀,再买个PH2的加长批头就好了,12V的也能用,就力大了些

网友:
咸鱼上菲尼克斯的不错呀

网友:
拆电脑能够拆到手痛的莫非是二手回收商?

网友:
每天都要拧螺丝的话,还是买把电动的,对自己好点。嫌充电麻烦,可以自己改插电的

网友:
论坛的经典22合1

网友:
拆的手指疼?工作量肯定大,上电动工具。12V的就行,3.6V的太慢

网友:
便宜的找论坛坦克家的,预算100就论坛22合1

网友:
只是要拆 就手电钻  不方便接电就锂电钻   要装还是小螺丝 就老老实实买电起子吧  别买垃圾货就行

网友:
这点苦都吃不了 还打啥工啊

网友:
这个要求提的真的是,随便上网买一把不就好了

网友:
HIOS 等带霍尔自停的批 插220V的 巨好用 电脑手机无敌 转速扭力可调  闲鱼大概200左右可以搞一个

网友:
12v双速手电钻二十几包邮的合适。

网友:
一定要买好的,对自己好点

网友:
买成色好的6220、6225、7410、7411、7420都行!

网友:
电动宜家7.2V

网友:
松下6220 , 直接用26650的电池, 电池盒都不用了.
便宜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