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为什么有的垃圾U盘发热那么严重

楼主(2021-04-23):
金属外壳摸起来都烫手,而有的U盘温度就不高

网友A:
楼主这说了和没说一个样,
做个造句,为什么有的xx的车那么耗油,而有的车却不耗油

网友:
温度高的通常速度会比较快,什么903之类的主控,读写能过百兆,当然也要存储芯片的性能够才行。这种U盘有的时候在台式机前端接口上会不能正常使用,供电不够。

网友:
相同读写速度  毁容主控明显比安国的发热厉害很多

网友:
手上一个就是这种垃圾U盘,普通的读写都能高温,手接触都感觉非常烫。不敢再用,

网友:
部分主控是发热量大 比如sm3350 is903 sm2246, 3350插着不用也有100ma的电流,903与2246传输完才烫手  你可能碰到垃圾主控配垃圾片子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说了和没说一个样,
做个造句,为什么有的xx的车那么耗油,而有的车却不耗油  ...

因为楼主他每天都是不同的版块各种划水

网友C:
是不是电流太大的问题,量产从500ma改成100ma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电流太大的问题,量产从500ma改成100ma试试

你真觉得设置电流就能控制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楼主他每天都是不同的版块各种划水

明白人啊,大部人都在楼主的贴子说他是灌水啊,发帖1w不容易啊

网友:
发热高,速度快也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