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在这里问一下,大家都用什么程序画PCB呢?

楼主(2021-04-23):
在这里问一下,大家都用什么程序画PCB呢?新换的电脑,我的protel99在win10下不能正常使用了

网友:
KICAD  紫薯补丁如果不够就在多加十六个字

网友:
立创eda,简单好用

网友:
立创eda,很好用,学习个半个小时就能轻松上手

网友:
立创EDA,就是尺寸大点卡的不要不要的,准备入坑kicad

网友:
新手入门就立创吧,少去找封装的麻烦。

网友:
一直用Kicad,不难学,有很多视频可以学习。

网友:
不复杂的用立创eda,反正我画两层板还行,复杂的咱也不会

网友A:
KiCad,开源,不收费,功能丰富,上手比较容易

https://kicad.org/

网友:
PADS,字数补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KiCad,开源,不收费,功能丰富,上手比较容易

https://kicad.org/

我用的汉化的   还不错

网友:
protel99,立创EDA

网友:
用99的就该用立创吧,
我用的PAD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汉化的   还不错

官方即自带中文.
~
KiCad 更新太频繁,换个新版本又找不到设置位置了。

网友:
英文版的Altium Designer 14

网友:
画图是有个人习惯的,最好继续用自己熟悉的,如果是新手就推荐力创EDA,只要浏览一下帮助文件不用学习不用原理图就可以直接上手画图了。

网友:
你都会用protel99了,为什么不直接用Altium Designer啊?

网友:
我在用立创,电脑上还装了AD,转档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