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苏泊尔电磁炉找不到病因(SUPOR C21S02)

楼主(2021-04-23):
通电风扇转,没锅显示e1,按功能键没反应,只有按(煎)的时候显示c5。网上说检查r28,但是就是找不到r28在哪。没有开焊,几个200k大电阻都在190多k。实在找不到思路了,小白求大神帮帮忙,谢谢。实在没有m币打赏

网友:
这个老炉还是用电流互感器的哦,会不会是互感器次级出来一直到339的电路上有问题?互感器次级开路?电阻开路?或者339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