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三星k9chgy8s5m-cck0+sn3268ab开卡

楼主(2021-04-23):
一个电源芯片挂了 把另一个固态盘的电源放上去 又挂了 然后就取下来开卡了 全都要3万秒的pretest 报错 以为短接不对 开了差不多10次 然后蹲30000 format后报的错 才知道卡格式化 现在高格校验不过 bin过了 等会再整个3万秒去整个定容跑校验 三星开卡太离谱了

网友A:
不好玩是固件跟参数有问题,每一个版本跟固件适配都是五花八门,有参数有固件还得改。开出正常的用是没什么大问题看跑圈那种卡壳式还停顿那种状态直接就崩溃,MLC跟TCL一样的卡,每次调参数就不是谁能忍受得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看看我这贴: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8477

设上限 又开了3万秒 开了49.1G 校验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玩是固件跟参数有问题,每一个版本跟固件适配都是五花八门,有参数有固件还得改。开出正常的用是没什么 ...

我这就是tlc

楼主:
勾格式化 格式化后报fail 报的remove 进磁盘能看到raw格式的磁盘 手动格下能用 坏块很多 不勾坏块还变少了  正常的量产一下3万9百秒左右 有时还难产 4万秒还在pretest 这主控配这颗粒也太玄学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勾格式化 格式化后报fail 报的remove 进磁盘能看到raw格式的磁盘 手动格下能用 坏块很多 不勾坏块还变少了  ...

我的是假的吗20分钟搞定这个主控抓块不准,我不用这么设,开出来60G还是有块块跑一圈才好的正常颗粒也这样很无语了。还有就是有坛友说的设ECC那个也抓不全,再就是开预扫也是不管用大概是我不熟悉工具吧!ECC15了还是有30M一圈才跑掉,同款颗粒试了两颗,上903开出63G稳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假的吗20分钟搞定这个主控抓块不准,我不用这么设,开出来60G还是有块块跑一圈才好的正常颗粒也这 ...

我上高格 一分半开出 4片分别65 66 163 655M校验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