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intel ssd 520开卡失败求助,SF-2281主控方案

楼主(2021-04-23):
ntel ssd 520 这块固态硬盘是14年购入的。

这块intel ssd 520,容量120g,使用的是传说中的29F16B08CCME2颗粒,5000pe。18年买了intel 760p 512g做主力硬盘。这块就丢一边偶尔装个centos debian等linux系统,偶尔做测试使用。

硬盘短接j3后识别,

初步判断是使用移动硬盘盒子在笔记本上使用时,供电不足导致ssd掉固件。
下载了飞哥的centos6.7,短接准备开卡修复。

有时候显示sandforce

有时候显示usb设备或者硬盘

提取固件列表,找到id,输入id,准备生成lic。然后输入./checksum hack.lic 利用checksum工具重新生成校验码。

生成MFP后,配置一下driveconfig

开卡

下面是各种失败,各种8X的tsop  120g 都试了一次,都是失败。

快要成功(shi)(bai)的日志如下:

[root@localhost SF_Genesis-v1.7]# ./SF_Genesis -PROCESS_SSD 65:0:0:0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mfp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_Files/27040.12345.driveconfig 12345 www_123 log=/log/^C

[root@localhost SF_Genesis-v1.7]# ./SF_Genesis -PROCESS_SSD 74:0:0:0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mfp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_Files/27040.12345.driveconfig 12345 www_123 log=/log/

~~~~~~~~~~~~~~~~~~~~~~~~~~~~~~~~~~~~~~~~~~~~~~~~~~~~~~~~~~~~~~~~~~~~~~~~~~~~~~~~~~

SandForce Genesis Utility v1.7.0.01020130612-fc14-32bit

SF_Core Library: v1.7.1.20130612-fc14-32bit

Copyright 2010-2012, LSI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Worldwide.

~~~~~~~~~~~~~~~~~~~~~~~~~~~~~~~~~~~~~~~~~~~~~~~~~~~~~~~~~~~~~~~~~~~~~~~~~~~~~~~~~~

[Fri 04/23/2021 20:50:26] - SF_Genesis has been invoked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

                      argv[1]: -PROCESS_SSD

                      argv[2]: 74:0:0:0

                      argv[3]: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mfp

                      argv[4]: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_Files/27040.12345.driveconfig

                      argv[5]: 12345

                      argv[6]: www_123

                      argv[7]: log=/log/

                     ~~~~~~~~~~~~~~~~~~~~~~~~~~~~~~~~~~~~~~~~~~~~~~~~~~~~~~~~~~~~~

[Fri 04/23/2021 20:50:26] - Instructing the operating system to purge any existing cached data for device: '74:0:0:0'

[Fri 04/23/2021 20:50:31] - Issuing a discovery command for device: '74:0:0:0'

[Fri 04/23/2021 20:50:36] - Discovery command completed...

[Fri 04/23/2021 20:50:36] - Waiting 5 seconds for the system to settle...

[Fri 04/23/2021 20:50:41] - Device designation string '74:0:0:0' is mapped to node '/dev/sg2'

[Fri 04/23/2021 20:50:41] - Proceeding to process SSD device with the following parameters:

  ~~~~~~~~~~~~~~~~~~~~~~~~~~~~~~~~~~~~~~~~~~~~~~~~~~~~~~~~~~~~~~~~~~~~~~~~~~~~~~~~~~~~~~~~~~~~~~~~~~~~~~~~~~~~~~~~~~

              DeviceName = /dev/sg2

    MFP Package Filename =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mfp

      Configuration File =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_Files/27040.12345.driveconfig

              Serial No. = 12345

         World Wide Name = www_123

  ~~~~~~~~~~~~~~~~~~~~~~~~~~~~~~~~~~~~~~~~~~~~~~~~~~~~~~~~~~~~~~~~~~~~~~~~~~~~~~~~~~~~~~~~~~~~~~~~~~~~~~~~~~~~~~~~~~

[Fri 04/23/2021 20:50:42] - Successfully received the IDENTIFY data from the drive...

[Fri 04/23/2021 20:50:42] - Validating Manufacturing Firmware Packag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mfp

[Fri 04/23/2021 20:50:42] - Successfully opened the packag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mfp

[Fri 04/23/2021 20:50:42] - fil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_Files/27040.12345.driveconfig Loaded successfully

[Fri 04/23/2021 20:50:56] - Warning:  Unable to query diagnostics information to perform power management settings check

[Fri 04/23/2021 20:50:56] - B01 Power Management configuration request detected

[Fri 04/23/2021 20:50:56] - Successfully extracted *.DriveConfig fil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_Files/27040.12345.driveconfig

[Fri 04/23/2021 20:50:56] - Extracted Config_ID: 1 (27040) in DriveConfig file: /root/Desktop/sf2281/MFP/FW_PPRO_5_8_2_Release.906190.release--12345/Configuration_Files/27040.12345.driveconfig

[Fri 04/23/2021 20:50:56] - Extracted SerialOutputControl: 0

[Fri 04/23/2021 20:50:56] - Searching for flashware image for configuration 27040

[Fri 04/23/2021 20:50:56] - Manifest found for configuration 27040

[Fri 04/23/2021 20:50:56] - Flashware image extracted: 27040_fw_cl_ccmlc_Intel_64Gb_JS29F16B08CCME2_2Q_2C_1D_PP_R00731_s512.vic

[Fri 04/23/2021 20:50:56] - Searching for manufacturing image for configuration 27040

[Fri 04/23/2021 20:50:56] - Manifest found for configuration 27040

[Fri 04/23/2021 20:50:56] - Manufacturing image extracted: 27040_mf_ccmlc_Intel_64Gb_JS29F16B08CCME2_2Q_2C_1D_PP_R00731_s512.vic

[Fri 04/23/2021 20:50:56] - Proceeding in ROM mode, download feature 3...

[Fri 04/23/2021 20:50:56] - FATAL_ERROR: Could not download MFB to the drive...(0x00100001:SF_SATA_DEVICE_NOT_PRESENT_ERROR)

[Fri 04/23/2021 20:50:56] - End of Genesis manufacturing log.

[Fri 04/23/2021 20:50:56] - Exiting...

[Fri 04/23/2021 20:50:56] - Overall Result for Device: /dev/sg2 ****** FAIL ******

求助各位大佬:首先硬盘进入的是win,短接识别。然后链接到vm,如何识别成sandforce。很多识别不是sandforce,工程模式。

后面开卡n次都失败,不知道8片的ccme2 120g的intel ssd520 开卡的正确id是多少呀?

网友A:
我的520一直都是系统盘,用了这么多年寿命依然100%后买的盘都掉耐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520一直都是系统盘,用了这么多年寿命依然100%后买的盘都掉耐久了

是呀,所以想修复他,继续让他服役!

网友B:
FATAL_ERROR: Could not download MFB to the drive...(0x00100001:SF_SATA_DEVICE_NOT_PRESENT_ERROR)
SF_SATA设备不存在错误!去掉USB转接卡,直接挂SATA接口上试试,记得短接ROM上电

网友:
换转接卡!我是换用ORICO的移动硬盘成功的,前面也是好多次在USB转接卡上各种失败,再有要接在USB2.0接口上!

网友C:
直接挂主板sata,我开过,你自己查id,就按闪存型号查
其实原装的没开过卡突然不识别的,试试61分钟大法可以恢复的,当然如果不要数据就随便开卡吧

网友D:
1 短接J3然后用ASM1153E转接卡-插在USB2.0接口-这是重点/动挂载设备 然后lsscsi识别出端口号

2 根据自己开卡主控工具的版本选ID表/22001之后的ID才是开2281的主控的

3开卡错误没过30%也就是颗粒测试这部  可能是你参数设置ID没选对

4 70%-80%左右的错误/基本就是写保护设置/打开或者关闭

5 90%左右错误 供电不足

网友:
学习中,有块crucial M500的固态硬盘坏了,不知如何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FATAL_ERROR: Could not download MFB to the drive...(0x00100001:SF_SATA_DEVICE_NOT_PRESENT_ERROR)
SF_ ...

前几天在实体机上安装了centos6 。现在centos 6的源 安装包 部分失效。要打各种包,比较麻烦。所有还是转接卡比较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挂主板sata,我开过,你自己查id,就按闪存型号查
其实原装的没开过卡突然不识别的,试试61分钟大法可 ...

这款硬盘刚刚购买的时候,那时候主控版本不稳定会经常掉盘,重新插上硬盘后,又能识别。这次好像是移动硬盘供电不足,导致硬盘固件挂了。

楼主(2021-11-28):
引用 网友D:
1 短接J3然后用ASM1153E转接卡-插在USB2.0接口-这是重点/动挂载设备 然后lsscsi识别出端口号

2 根据自己开 ...

大佬 我换了转接卡,已经开卡了,显示119g+ ,但是intel固态工具箱无法识别,是不是开卡的不对要换固件呀?

楼主:
昨天早首富家购买了新的转接板,今天到了继续开卡选择22071开卡,开卡后在windows 上不能分区。然后断电,重新连接数据线。可以分区,硬盘11X Gb 。
但是不能使用intel ssd工具箱,温度也无法显示。

楼主:
更换新的转接板,尝试开卡,已经成功开出。但是intel固态工具箱无法识别,温度也不显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换新的转接板,尝试开卡,已经成功开出。但是intel固态工具箱无法识别,温度也不显示。 ...

你都不是用英特尔的工具开的。。。英特尔工具箱肯定不能识别啊

网友(2022-11-20):
引用 网友C:
直接挂主板sata,我开过,你自己查id,就按闪存型号查
其实原装的没开过卡突然不识别的,试试61分钟大法可 ...

大佬,61分钟大法有没有链接给一个,谢谢。

网友(2023-09-21):
我的盘也要修了

网友(2024-02-26):
引用 网友C:
直接挂主板sata,我开过,你自己查id,就按闪存型号查
其实原装的没开过卡突然不识别的,试试61分钟大法可 ...

什么是61分钟大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早首富家购买了新的转接板,今天到了继续开卡选择22071开卡,开卡后在windows 上不能分区。然后断电, ...

intel  520 120G 颗粒: 29F16B08CCME2 主控:SF-2281 ,你这个ID准确的是: 22217
而且你在开卡前,配置文件没有改,就会是默认的SandForce! 网上很多教程根本就不完整!所以你的INTEL 工具箱是认不到的。而且INTEL官方固件升级程序也不能识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换新的转接板,尝试开卡,已经成功开出。但是intel固态工具箱无法识别,温度也不显示。 ...

intel  520 120G 颗粒: 29F16B08CCME2 主控:SF-2281 ,你这个ID准确的是: 22217
而且你在开卡前,配置文件没有改,就会是默认的SandForce! 网上很多教程根本就不完整!所以你的INTEL 工具箱是认不到的。而且INTEL官方固件升级程序也不能识别!

网友(2024-08-09):
没折腾过SSD开卡,路过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