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HX938B 拆解 求电路图

楼主(2021-04-24):
最近用了2年多的飞利浦HX938B突然不能开机,拆解后主板如下。

测量电池是有电的,4v。但是U2这个芯片的输入没有电压,V1处的三脚芯片已经锈蚀被我焊掉了。

所以来问问哪位大大有这个958B的电路图啊,没有电路图我感觉一直在乱点。。。先谢谢了

网友:
淘宝有主板卖的

网友A:
这种电路图应该很难找到,一般都是进水引起损坏,我的9340电路板类似,三极管只有一个,编号N8J1,你试试看能否查到参数

楼主:
主要想修一下凑合着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电路图应该很难找到,一般都是进水引起损坏,我的9340电路板类似,三极管只有一个,编号N8J1,你试试看 ...

我这个丝印好像是LK2 AA,AA跟LK2是垂直的。死马当活马了,我用N8J1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