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日置HIOKI DT4282简单测试

楼主(2021-04-24):
日置DT4282 简单测试:
1V~10V,30V直流电压测试;
10P~1mF电容测试。
超量程会变色,声光蜂鸣报警
(屏幕变成红色表示已超量程,6.0000V并不是测量值)

楼主:
比对电容样本为拆机件,非标准电容,用中创ET430电桥四线式测试的数据
10~1u 瓷片、CBB电容 测试频率1KHZ
10u~1mF 电解电容 测试频率100HZ

楼主:
测量交流信号,可以同屏显示信号频率。如果遇到低分量高频率的信号,可以按下SLOW键降低屏幕刷新率,这样就可以看到稳定的读数了

网友A:
日置HIOKI是好东西,就是校准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日置HIOKI是好东西,就是校准麻烦,

日本鬼子的表虽然好用但是校准比较麻烦,原因是资料难寻。也许这符合日本人的性格,不像福禄克校准资料网上一搜基本会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日本鬼子的表虽然好用但是校准比较麻烦,原因是资料难寻。也许这符合日本人的性格,不像福禄克校准资料网 ...

日置4282不是校准比较麻烦!!!是根本就校不了!!!上海日置都无法校准这表,只能发回日本去(费用嘛自己去想)。不信的可以去信问问上海日置。

网友:
正常使用不必担心校准问题,这表出厂精度挺好,电压基准和分压电阻,检流电阻也都很好未来漂移也不会大

网友:
楼主家万用表真多

网友C:
看来楼主应该是入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楼主应该是入坑了,,,,

土豪我们做朋友吧!我们互换福禄克189玩玩?准确早日退坑

网友D:
引用 楼主:
土豪我们做朋友吧!我们互换福禄克189玩玩?准确早日退坑

羡慕楼主这么多表

网友E:
大表哥,表真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表哥,表真多

刚刚看了你的帖子。原来楼主才是真正的大表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日置4282不是校准比较麻烦!!!是根本就校不了!!!上海日置都无法校准这表,只能发回日本去(费用嘛自 ...

这个也太保密了,上海都不会

网友:
玩过好多表,日置就没玩过,看着很是精致,可是价钱不比F低,做工个人认为比不上同价F,纠结

网友:
kankan   觉得不错   支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日置4282不是校准比较麻烦!!!是根本就校不了!!!上海日置都无法校准这表,只能发回日本去(费用嘛自 ...

谢谢!已经致电日置上海商贸,确认DT4282目前上海就可以维修、校准。很遗憾不对外公开校准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羡慕楼主这么多表

表太多了。打算出掉一些,坛友优惠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已经致电日置上海商贸,确认DT4282目前上海就可以维修、校准。很遗憾不对外公开校准方法 ...

但是只有3年保修 过保要自己掏钱 很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