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修先驱M-860功放

楼主(2021-04-24):
帮朋友修的,以前感觉先驱是个不错的牌子,但拆开后发现做工真的一般。朋友说这个功放低音很好。

看到这牌子,第一感觉是星球,哈哈

其他做工感觉真的一般,唯独两个变压器还挺抢镜

主声道功放管是2SC5200和2SA1943,中置是2SC3280和2SA1301

环绕声用的是TDA7264

有一路烧了,经过左右声道对比,发现被烧电阻是270欧姆

这机器开焊非常严重,而且PCB非常薄,很容易翘皮和弄断。补焊了好久

故障估计就是电路开焊把电阻烧了,其他未发现异常,对管也没坏。试机正常。

网友:
那个年代,国内有这样的做工算是良心了

网友A:
没有环牛,做工一般般!

网友:
看着确实不咋样,散热片这么薄,而且还是两个拼接的,关键还弯了

网友:
那个年代全靠广告。

网友:
那个年代国产的材质和工艺水平也就那样了,没法子的事情

网友:
97的初能有这样的工艺算是很不错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环牛,做工一般般!

环牛至尊?这俩方形不比环牛差吧

网友B:
我看这俩牛质量也不差 机器做工还可以 虽然没有堆料 效果应该不会太差 但是比不过同期日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这俩牛质量也不差 机器做工还可以 虽然没有堆料 效果应该不会太差 但是比不过同期日系吧? ...

牛确实可以,但感觉里边乱了一点。散热片小些

网友:
楼上的说没环牛,实际上这个比环牛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个牌子的存货一直没舍得出放家里吃灰,偶尔放下邻居骂声一片但的确低音有力拳拳到位的赶脚

网友:
20多年前,就喜欢拆机。

当时觉得做工,观感最好的功放是八达211BK还是AK。

后来不怎么关注了,应该后起之秀有更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环牛,做工一般般!

方牛也挺牛的啊

网友:
作为av功放系列,这做工算好的了,只是皮太薄了。。

网友:
里面真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环牛,做工一般般!

你的看法正好相反啊,好的家用功放基本都是方牛,尤其是那些进口货更是如此。

网友:
俺也有一台。整二十年了。前显示板电池漏液腐蚀基板,导致无法记忆,VFD显示屏从缺划到最终不亮。清理后接了两节5号电池搞定。

这个机器带有DB解码,左中右3个声道足功率各100W,2个环绕声道用集成功放,是真5声道功放,只是两个环绕声道信号是一样的,估计这与DB解码IC的功能限制有关,电子音量控制,多种效果模拟,全面版数字控制按键,双变压器前后级独立供电。等等,当年能想到的,这机器上好像都有了,那年头竞争激烈,工资低,没有点真材实料,广告里都没啥可说的。
现在的广告词基本就是黑科技你不用懂的,真的刹不住撞车了,修修转个手就得了,谁还用一辈子啊,这是科技发展不可避免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