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这个AP6256芯片能用AMS1117代替吗?

楼主(2021-04-24):
一个音箱里的(奥特蓝星)主控板,能插5.5V电源用也可以用4节5号电池用,淘宝按照型号搜索出来一大堆蓝牙芯片,明显不对。芯片看着像稳压芯片,手头有AMS1117,想着能不能替换用,有没有大神指明一下。

网友:
百度搜AP6256A有结果,我搜AP6256稳压 看到的。

网友:
这种封装的三端稳压器,引脚排列一般是地(adj)、输出、输入,如果AP6256也是这样,可以用3.3V的AMS1117代换试试。

网友:
AP6256是低压差线性稳压器,最小压差500mV,电流600mA。引脚和AMS1117兼容,AMS1117的压差我记得好像是1100mV。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坛友,我用AMS1117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