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MP3文件怎么转换成文字?

楼主(2021-04-24):
哪位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A:
MP3还能转换成文字?是我孤陋寡闻还是理解错了你表达的意思还是你没有表达清楚!!!

网友:
老铁是说的歌词吗,直接找对应的歌词不就可以了

网友:
用语音识别,现在微信有语音转文字功能,但是那准确率。。。。。。

网友:
有语音识别可以,虽然准确率有所提高,但是如果普通话不很标准的话,那准确率会差很多。

网友:
如果MP3文件是普通话,用手机输入法语音输入,播放MP3给它听,这样不就行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MP3还能转换成文字?是我孤陋寡闻还是理解错了你表达的意思还是你没有表达清楚!!! ...

请问,你理解的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理解的是什么

他理解....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要问这样的问题。去看看讯飞吧

网友:
很多手机有这个软件,录音可以识别转换为文字!

网友:
推荐你使用讯飞语音输入法,播放语音,通过麦克风收录,识别成文字。不过,普通话标准一下,语速慢一些,准确率还不错。

网友:
直接用记事本打开MP3文件,然后另存为TXT就行了

网友:
将MP3 文件改为TXT文件,用记事本打开,里面都是文字。

网友B:
直接用记事本打开MP3文件,然后另存为TXT就行了。

网友(2021-05-29):
电脑文件都是二进制代码    就0和1两个数字

网友:
MP3是音频文件,TXT是文本文件,格式本身无法转换,你要转换只能是人工或用软件先识别音频文件内容,再记录到文本文件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记事本打开MP3文件,然后另存为TXT就行了。

这样保存的都是乱码

网友:
用一个手机控制播放暂停,另一个手机语音识别输入

网友:
试试讯飞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