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 伟易达儿童平板液晶屏坏了,哪位知道可以用什么型号代替

楼主(2021-04-24):
几年前在美国购买的平板,回来后屏幕压坏了,一直找不到新的购买点,也找不到维修的地方,在这儿高手多,试试看,能不能找到合适的替换屏

背面连线

键盘排线

液晶排线,不是普通黑白液晶,有颜色

网友A:
最少也得量一下尺寸,然后再算一下引脚线数吧,这样是让人猜吗

网友:
估计就是能买到你也换不了,那些针脚就够喝一壶的了

网友:
段码屏很难找到配件,放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少也得量一下尺寸,然后再算一下引脚线数吧,这样是让人猜吗

我得回去量一下尺寸

网友:
排线是热压的吧 不是焊接的 自己焊接有难度

网友:
看看某淘或某鱼能不能找到配件,关键要知道显示的图案,多少个com多少个seg。可以叫液晶厂照着开一个,就是代价太大了

网友:
这简陋的玩具  买个全新的 也才几十块吧 。。

网友(2022-05-18):
先开个机啊,裂了多少也能显示点东西,这样什么类型的屏都看不出来,要是段码屏应该还有一半能显示,凑合玩吧

网友:
放弃把,这种排线一焊就废

网友:
同意楼上, 风枪能吹下来,把新的焊上去可有难度

网友(2023-02-16):
这是定制的段式液晶屏,买不着的。

网友(2024-03-14):
过来学习一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