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剃毛机 电压加大 运行就焦臭味 ,是不是不行

楼主(2021-04-24):
原来里面是镍镉电池,充电超级慢甚至感觉都坏了,动力也有点弱,索性剪断了外接2节镍氢电池,现在是2.5v电压吧,电机表面写着1.5v,现在电机动力很够了,但是有股焦臭味,是不是电压太高了电机不行啊?

网友:
电压高容易发热,碳刷磨损快,换一节5号电池就够了
我这个快10年了,用两节5号电池,装了两节南孚,这东西也不是常用,三五年才要换电池,没必要整充电电池

网友:
马力太大了。超负荷运转的。

网友:
焦臭味应该是碳刷的味道吧

网友:
原来是1.2V的还是2.4V的?也就是说电池是单节的还是串联的?单节的,那外接电池应该采用并联才是的哦!

网友:
这款电机磁路简单,可以改钕铁硼磁钢定子提高扭力。几年前有车模专用钕铁硼磁钢,双滚珠轴承碳刷电机。目前剃毛机不少为了走量,没有像飞利浦剃须刀,刀头部分质量好点的。

网友:
背夹电池狠,这种玩具电机便宜,拆的好多个了,坏了换就是了。

网友:
你这个不如我这个牛,印象中原来是3.6V的,直接拖个USB线插充电宝,动力强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