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v纯正玄波逆变器什么牌子好?

楼主(2021-04-24):
12v纯正玄波逆变器1000w,700元以内,什么牌子的好,没有虚标的。淘宝水太深了,看了一下百事泰与纽福克斯应该还行。纽福克斯1000w太贵。

楼主:
看到有说希耐特好,还便宜,我看下天猫评价追加的基本全是差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到有说希耐特好,还便宜,我看下天猫评价追加的基本全是差评。

用高频方式的,都差不多。虚标都是正常的,因为他们说的是峰值功率,你要让它输出满功率1000W,最少选择3000W的。如果店家介绍的诚实,你看看他们介绍面页面上有没有注明长时间持续功率,这个功率是应该可以长期工作的。另外最好是选择工频方式的,看他们页面介绍,大都是可以满功率持续运行的。就是重,贵。再有,要持续输出功率1000W,逆变效率算90%  那么电瓶的输出功率将要达到1111W。12V电瓶的供电线,你要考虑好,电流要到90多A,要想好电线要多少平方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高频方式的,都差不多。虚标都是正常的,因为他们说的是峰值功率,你要让它输出满功率1000W,最少选择30 ...

给电脑用,最多300w,打算买一1000w的逆变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给电脑用,最多300w,打算买一1000w的逆变器。

电脑用,要求不高的,非正弦波的也没问题。如果想以后要带电机类的负载,那要正弦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脑用,要求不高的,非正弦波的也没问题。如果想以后要带电机类的负载,那要正弦波。 ...

非正弦波的话带PFC的电脑电源不会有问题吗?

网友:
兴力电或腾达通都是实标,300W电脑买600W的足够。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非正弦波的话带PFC的电脑电源不会有问题吗?

应该没什么关系,有没有PFC都是把交流整流后300V直流进行处理。如果你有100-300∨直流电,都可以直接加到电脑上。

网友C:
用金美特工频机试试。

如果是小功率的电器,不用感性和容性负载,就用高频机。

如果感性负载的,还是老老实实用工频逆变器吧。

网友D:
电脑用直接dc-ATX多好。我看见我们这晚上k歌的用电瓶接逆变器再接开关电源变成12v直流接微投,电瓶直接就是12v他不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用金美特工频机试试。

如果是小功率的电器,不用感性和容性负载,就用高频机。

请教:变频冰箱,带可控硅驱动板驱动的直流串激电机的全自动洗衣机

它们两个算什么负载?用工频还是高频

带压缩机的空调机又算什么负载?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脑用直接dc-ATX多好。我看见我们这晚上k歌的用电瓶接逆变器再接开关电源变成12v直流接微投,电瓶直接就是 ...

看着就感觉浪费吧?
其实,电瓶才是真正最纯的直流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变频冰箱,带可控硅驱动板驱动的直流串激电机的全自动洗衣机

它们两个算什么负载?用工频还是高频 ...

带电动机的负载,都是感性负载。

感性负载,启动的时候,启动电流等于正常额定电流的4—7倍。

   你想用逆变器带洗衣机和空调,首先你得有个大的可靠的供电电源,其次要买一个大于等于正常工作额定电流7倍的工频逆变器。

网友(2021-07-09):
300W的电脑这个绝对够用,工频逆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