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准备用共享单车太阳能板给汽车电瓶充电。

楼主(2021-04-24):
这段时间清理家里物品,发现很多之前准备DIY的东西,特别多的东西,现在有宝宝了,很多东西玩不了,宝宝2岁就放了2年了,现在准备整理一下,取之精华,其他只能舍去了。偶然直接发现了之前买的6V6W太阳能充电。一想到楼下还有一辆破旧面包车经常不开,上次要开的时候没电。就灵机一动,把这几个太阳能充电板用上,然后淘宝买了一个控制器。太阳能充电板有6个,准备2并3串。这几天还没时间动工,想问一下,有没有做个类似的坛友,因为我看控制器说明书上写的是待机电流10ma以内。感觉这个待机电流蛮大的。然后就是充电电流怎么样,会不会小了一点,毕竟不能按满功率算。

太阳能充电板图

太阳能控制器图

网友A:
我用多多买的二手板子 三并三串 充一个12V 电动车淘汰电瓶, 用来晚上照明 是没啥问题.  没算过电量基本上亮通宵.  LED 灯是12V 15W的, 虚标没有我也不确定.

网友:
我用三串三并的,给12V6A的电瓶充电,感觉一直充不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多多买的二手板子 三并三串 充一个12V 电动车淘汰电瓶, 用来晚上照明 是没啥问题.  没算过电量基本上亮 ...

谢谢,3并我面包车前面没有那么大的空间放这么多

网友:
不用控制板,只串联一个二极管来充电行不行?

网友:
太阳能板的功率是要打折扣的,满功率是不可能的,因为每天阳光的照射是有限的。

网友:
放面包车前面,光照有限,可以不用控制器串个隔离二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B:
三串两并太阳能板,加肖特基二极管隔离给车上铅酸充电,我已经用快一年了。真实有效。

网友:
功率实在不大,,,,将就能用

网友:
铺满车顶啊,夏天的太阳太毒,有了一层太阳能板吸收,车内温度能降低。如果电量有富余,还可以接个风扇,从空调抽风口抽风出去散热,这样车停太阳底下温度也能低好几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串两并太阳能板,加肖特基二极管隔离给车上铅酸充电,我已经用快一年了。真实有效。 ...

谢谢,我就是很少用车,面包车已经是个移动仓库了,所以挪车的时候有个电启动一下就行了

网友:
功率太小了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事

网友:
我是用咸鱼买的2元一片的太阳能板,两并三串给车充电(我车很少开),效果还可以。

网友(2021-08-25):
就这板?待机都不够,

网友:
我也买也40块单车太阳能板和12块17.5v10W的单晶板,这几天正准备装上。控制器想自已做,电池还没买有意联系一起研究!

网友:
我直接用12V10W的太阳能板,串肖特基,直接接在电瓶上。已经好多年了,没有问题。
电瓶充满应该是14v多,额定12V的太阳能板在14v输出时,电流已经很微弱了,不会对电瓶过充的。太阳能板主要就可以防止电瓶过度自放电

网友C:
我想问下大家这么改的时候要不要断开电瓶与车内的连接,如果不断开,太阳板正极接电瓶正极没问题,太阳板负极接电瓶负极还是随便找个连接车体的铁螺丝就可以?我也有辆车需要长期停放不用,想直接用充电器充电,不知具体怎么接线,车型是雪铁龙新世嘉,可有人知晓?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下大家这么改的时候要不要断开电瓶与车内的连接,如果不断开,太阳板正极接电瓶正极没问题,太阳板负 ...

我就是一直充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一直充电,

那你充电器负极是直接接电瓶负极还是接的车体?

网友:
单并3串接个二极管再接dc-dc模块模块输出调的14.4伏,接到汽车电瓶上,已经用了几年了,几个月不开车,打车时一打就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