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量产一个安国黑胶U盘

楼主(2021-04-24):
春节里一个朋友拿来让看看,说是插到货车上读不出来等了一会儿拿回来插自己车上不认盘了,拆机的帖子有,U盘工具读不出来主控(量产后还是读不出来主控是啥)本来打算扔了拆机版块发帖子有坛友说可以量产,搜索了一下看看需要短接里面的两个触点……过了差不多一个多月了想起来玩这个翻箱倒柜半天没有找到…前两天在烟灰缸里面找出来了…艹…记不清啥时候扔那里面了…按教程短接焊盘不认…折腾了好几次…最后安国工具有反应了…量产耗时2个多小时真特么的费劲…16G的变成8G的了,速度比我那个闪迪差多了…哪天再碰见邻居还给他…

网友A:
这种垃圾货适合放点音乐插车上,坏了不心疼...

网友B:
邻居说,那8g是不是你小子给贪污了

网友C:
这种黑胶盘量产好了也用不了多久 都是黑片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垃圾货适合放点音乐插车上,坏了不心疼...

本来就是车上用的就是从小车上拿下来插到货车上才挂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邻居说,那8g是不是你小子给贪污了

那天我跟他说不行了,有时间再看看…本来就没打算折腾这玩意儿,没有量产过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黑胶盘量产好了也用不了多久 都是黑片做的

第一次看到这种结构的U盘,手里一个还是8年前买的闪迪的不好拆我也没有拆过…黑片是啥意思?

网友D(2021-08-04):
引用 楼主:
第一次看到这种结构的U盘,手里一个还是8年前买的闪迪的不好拆我也没有拆过…黑片是啥意思? ...

黑片,你可以理解为厂商淘汰品(甚至是硅晶片工序的次品),被更黑心的厂商收回去,重新封装,量产得出来的垃圾,速度与稳定性都是一堆的问号。。。。。做只读储存器还能玩玩

网友E:
你还回去也没什么用了吧,这种买来主要就是听歌的,里面自带16G歌曲

楼主:
引用 网友D:
黑片,你可以理解为厂商淘汰品(甚至是硅晶片工序的次品),被更黑心的厂商收回去,重新封装,量产得出来 ...

卧槽居然是垃圾…本来打算扔的,那天闲的慌在烟灰缸里扒拉出来折腾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还回去也没什么用了吧,这种买来主要就是听歌的,里面自带16G歌曲

还个毛线…我一开始插电脑上不读盘还把电脑卡死了几次就扔烟灰缸里了,过了很久想折腾一下在烟灰缸里扒拉出来的…

网友(2022-02-07):
我有个一样的32G的,只能读了,请问用安国哪个软件可以量产?版本太多下了好几个试了都没有用。量产后面两个点要短接吗??

网友:
我也像你的一样的,32g量产完变成120G了。速度还可以写入17M左右,读取20M以上。放车下听音乐还行。

网友(2022-09-29):
我也像你的一样的,32g量产完变成8G了。

网友(2024-08-19):
黑芯片最头疼了,不好搞,太费劲,量产完了还大缩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