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老款本田cd 收音am改蓝牙 有点问题没弄明白

楼主(2021-04-24):
看到有案例改蓝牙 老款本田crv cd 但是有点问题没弄明白
希望大家指点 感谢

网友:
蓝牙板子不错,有链接么?

网友A:
啥问题?这也没见说捏

网友:
还有磁带口,好怀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问题?这也没见说捏

am 接线 接继电器不会弄

楼主:
谁有这个cd的线路图

网友:
可以从磁带信号输入。

网友B:
直接买个蓝牙磁带适配器最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买个蓝牙磁带适配器最简单

音质太差了 试过了

网友:
老货带卡带的很少见了!不如留下来。 买个便宜的带蓝牙的车机也不贵。

网友:
技术摩改教程在哪呢

网友C:
如果拆开是我这个一样的话,可以直接套用我这图的改法,可以用面板上的AM/FM切换AUX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拆开是我这个一样的话,可以直接套用我这图的改法,可以用面板上的AM/FM切换AUX输入
...

一样的 还有详细的图吗

网友C:
像这样,找到切换AM/FM的高低电平脚就可以控制了

网友:
连aux都没有,有点难

网友(2021-12-12):
引用 网友C:
像这样,找到切换AM/FM的高低电平脚就可以控制了

要拆除的电容在哪个位置?能给个照片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