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焊机给铁锂电池充电可行吗?

楼主(2021-04-24):
卖家电焊机说限流250A的。
电压连续可调。
说输出限流瞬间最大250A,短路瞬间300A
12到15v说限流200A
我想给14.8的300AH铁锂充电

网友:
看你发的数据是可行的,再用万用表实测一下

网友:
200A的充电电流不大么

网友:
确定能稳定(短路)输出1小时?

网友:
B站上有人试过能充电,但是能不能充久不爆没人试

网友:
这想法可以,只不过貌似跟楼上说的一样。
200A是无法长时间这个电流的
电焊机200A只不过是瞬间的,或者间歇性的。
如果用来充电的话,我估计很可能扛不住

网友:
关键不能恒压恒流一直大电流充电会伤害电瓶的。

网友:
电焊机还有高压引弧电路,有陡降特性,不是稳定输出,还有输出直流纹波太大,不适合做电源,充电使用

网友:
瞬间和持续差好远的喔。

网友:
搞什么飞机呢,随便一个300瓦12伏的开关电源就可以给你这个电池充电了,无非就是慢点而已。把电压调到14.3伏左右挂在电池上充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