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是第5135692位成功穿越者
[电动] 定制家具安装工,收口条用什么锯切比较好呢,能切直携带方便

楼主(2021-04-24):
当然台锯是最好的,但携带太不方便
曲线锯反面切又太累,特别是衣柜高的收口条
电圆锯多数都是7寸的,也不小,有些师傅用圆锯放水桶上倒装当台锯,看的好吓人
小鹰锯没用过,不知道能不能切的直

网友:
锂电无刷5寸小锯

网友:
实话告诉你,最好的就是无尘子母锯,没有其它的选择,你若不信,折腾几年后你最终还是会选择无尘子母锯。优点:1、自带吸尘器,工作无灰尘,极大的有利于身体健康(仍然强烈建议戴口罩);2、双锯片,不蹦边,切口顺直。小鹰锯也好,曲线锯也好,你切不直的,不要考虑,除非你在工件上用夹具夹个靠山,但是那样会极大的降低工作效率,况且对小工件你没办法上夹具。
不要嫌带个台锯麻烦,台锯的安全性和效率其它的无法比,等你看到其它人切掉个手指的时候你就会明白。

网友A:
曲线锯或者手持小电圆锯,一般用这两种的比较多,还嫌麻烦地话就没办法了,回家洗洗睡吧...

楼主:
什么牌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曲线锯或者手持小电圆锯,一般用这两种的比较多,还嫌麻烦地话就没办法了,回家洗洗睡吧... ...

毕竟不是全职干这个的

网友:
锂电园锯,有5寸,6寸的,找找得伟的。

网友:
worx不是有可以变形的那个锯子吗,可以看看能不能用

网友:
用手持工具能做45度斜切然后拼装完美能交差的都是高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毕竟不是全职干这个的

那随便买个便宜的就行了...

网友B:
自己做的高15CM面30*30外挂集尘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做的高15CM面30*30外挂集尘袋

你这台更大,他才看不上呢,也过重,不好带。

网友:
买个七寸斜切锯,把拉杆改到需要的长度,一般正常拉杆能锯20到30cm,反正家具也不会有多宽的板子,自己加长就行了

网友(2021-05-29):
小鹰锯最好,不过正面还是会蹦边。但比曲线锯好多了。台锯太重了麻烦,而且还不能开孔,开关面:板,强弱电箱。

网友:
鸽牌有4寸的圆锯,插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