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用洞洞板仿一个aqxgm大佬的ds3231时钟

楼主(2021-04-24):
主要是想消耗一下手里的单片机库存,单片机换成了15f104w,数码管不太一样又改了一下显示字符的代码,亮度调节也把时间修改了一下…记一下坑:单片机供电电源要上电容,一开始没有用电容插在电脑上运行正常,用电源适配器或者可调电源的话程序就乱飞了…无规律死机…上了一颗6.3v470uf的电解就可以了…不会画板子全程洞洞板飞线…心中有数就行了…
stc15f104w1颗,TM1650一颗,ds3231时钟模块一个,带冒号数码管一个洞洞板两块就可以愉快的耍了…
最后大佬这个3231的代码很简洁…有想玩的去老站帖子找吧…

网友A:
你手画个草图,我帮你重新画个板吧,这飞线看起来真是有点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手画个草图,我帮你重新画个板吧,这飞线看起来真是有点乱

谢谢大佬了,手里就两块这个单片机,画板子的话太浪费了…再说单片机和3231现在也涨价涨的太离谱了,手里有其他的主要是玩玩消耗一下库存…不然的话不知道吃灰到啥时候呢……下段时间可能会玩那个8025之前屯了点…stm8跟32还有不少……就是现在没什么时间玩…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了,手里就两块这个单片机,画板子的话太浪费了…再说单片机和3231现在也涨价涨的太离谱了,手里 ...

不错的制作,如果不用大数码管可以把板子做的小些,几个方案合成一个100*100的板子就行,打样一次可以不同的玩儿,用力创EDA不用学就能自己画板子了,下载电脑端后注册一个账号,不懂的可以参考它的帮助文件,可以通过搜索的方式放置元件封装非常方便,简单制作也不用原理图直接放元件封装连线就可以了,很容易建议玩玩力创的5元打样,如果想玩的话可以回帖说下在Q上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的制作,如果不用大数码管可以把板子做的小些,几个方案合成一个100*100的板子就行,打样一次可以不 ...

你那个QQ好像不怎么在线,我也就是瞎玩一下,今天被电源坑的不要不要的了一直都在玩核心板,验证的面包板也是在电脑的面通过的,用电源适配器就抓瞎了…立创的那个EDA感觉有点麻烦我去看看怎么弄的,主要是现在接受新东西能力比较差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了,手里就两块这个单片机,画板子的话太浪费了…再说单片机和3231现在也涨价涨的太离谱了,手里 ...

期待你的51单片机+rx8025T的大作,我的rx8025T一直在吃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期待你的51单片机+rx8025T的大作,我的rx8025T一直在吃灰

楼上的慕名而来老哥有好几个帖子都是用8025的啊,你可以去看看,51黑也有啊

网友D:
JLC打板5块包快递, 很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JLC打板5块包快递, 很好玩.

正在学呢,感觉有点不好弄…特别是连接导线的时候…

网友D:
引用 楼主:
正在学呢,感觉有点不好弄…特别是连接导线的时候…

JLC的软件最好上手的. 慢慢来, 不要着急

楼主:
引用 网友D:
JLC的软件最好上手的. 慢慢来, 不要着急

稀里糊涂打了一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