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爱车更换铁锂电池,为五一长假准备

楼主(2021-04-24):
首先声明,本文仅供参考,改装有风险,不建议自行改装。
快五一啦,为长途准备下,三年老电池天鹅开锁11.6v,短途多时不时要搭电,一上脑参考aoyin的哈弗H6...改装
电芯,买BYD25ah拆机电芯组,接线这些建议0.5平方三条并联(电脑电源那一把),我用两平方的单根搞到拉脱铜皮,不够安全
均衡用铝基板成品,看上他的散热能力,

上车效果。成本270:磷酸铁锂140,电池壳80均衡27元,散热风扇温控20,线材以前剩的,总结:真的不建议改铁锂电瓶,有那份心玩玩其他更爽,

楼主:
换两后轮620,留后轮吧有空自己对掉,前后对掉要加100,惠州这鸟地方!

网友:
电池平衡及保护比较重要,铁锂电池的安全性还是非常好的。我自己家里都存了几块电池做应急电源。

网友A:
均衡27元?啥牌子的这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均衡27元?啥牌子的这么便宜?

1A泄放式均衡,铝基板的

网友:
全友(大徒弟)的铁锂均衡板,3.65起控

网友:
直接配一个启动宝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换两后轮620,留后轮吧有空自己对掉,前后对掉要加100,惠州这鸟地方!还有自己强装9寸导航, ...

怎么补的雪种,是自己补的吗?

网友:
启动宝只能应急,电池该换还是换了安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补的雪种,是自己补的吗?

自己买工具补,老车了,一年补两三瓶,性价比高,不追求真空了改导航,用了两天,周末没班上,自己折腾,这玩意胆大心细就行,画好接线,标注清楚,我改得简单,音响,导航,接倒车后视,和右前盲区接视频输入功能,其他不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买工具补,老车了,一年补两三瓶,性价比高,不追求真空了改导航,用了两天,周末没班上,自己折腾, ...

谢谢了,就是想问问具体怎么补雪种,流程比较细那种。先谢谢了!

网友C:
140元的铁锂电池,这么便宜,我给一套好像3.2的单体一个就去了70了,4个加60运费一共好像去了34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140元的铁锂电池,这么便宜,我给一套好像3.2的单体一个就去了70了,4个加60运费一共好像去了340元 ...

BYD的3.2v25ah,35*4=140,模组切割下来的,容量没工具测不好估,充满放过夜稳压3.29至3.30之间。老车现在少开,过节走千把公里,平时用电摩,

网友D:
有均衡板就行,装保护板不到一年坏了3个。

网友:
电池改的没必要,增加了故障隐患,也没省多少钱!其他更改支持一下!

网友E:
换个普通电池,再并一个超级电容组。启动  及音响效果杠杠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个普通电池,再并一个超级电容组。启动  及音响效果杠杠的

不能长期停放,否则电容就成了耗电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均衡板就行,装保护板不到一年坏了3个。

用什么品牌的均衡板?请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