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是第5014651位成功穿越者
[电脑] 罗技V470蓝牙鼠标换按键微动

楼主(2021-04-24):
用了很久的罗技V470蓝牙鼠标左键坏了,估计是微动开关里面的弹片变形了
手感很软没有键程,虽然功能都正常,但用着很不爽,还是换了一对新微动开关。拆解的过程略过
直接展示修好拆开后的样子,

外壳的做工还是相当不错的,不过我买的是白色,外壳已经有发黄的地方

主板的肉不少,开关我用的是论坛朋友送的华诺的粉点
号称一千万次寿命,手感要比原来的欧姆龙的要清脆不少

原来的开关

安华高的S7550激光传感器,最高1600DPI

蓝牙的主控是博通的BCM2042KFBG

电路板背面忘记拍了,借用 环牛大哥拍的特写

支持左右拨动的光栅滚轮

装好主板和滚轮的效果

装上外壳打上螺丝,测试一下功能,没问题就贴上前面的胶贴

这个鼠标不是很大,算比较小的鼠标了,
人体工学设计的比较好,握着还挺贴手的

搞定。当时买这个苹果一体机直接选的触摸板,
没买苹果的鼠标,因为它太矮了,握着没罗技的这个舒服

网友A:
板子上都是贴片元件,然后一个直插电感肉乎乎的躺在那,好扎眼。。。。

苹果拿来挖地雷一定很快吧?

网友:
苹果的键盘鼠标烂得很,还是罗技+机械键盘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上都是贴片元件,然后一个直插电感肉乎乎的躺在那,好扎眼。。。。

苹果拿来挖地雷一定很快吧? ...

这个电感刚好就在微动开关旁边,拆旧件的时候,它挡着点碍事,不好下镊子勾住开关上的那两个洞,把它拉出来。这台mac拿来看片还是挺爽的,毕竟是4K屏的,而且又这么大一块

网友B:
华诺的都很脆,我用过黄点的,声音太响,又换成欧姆龙了。
其实我对微动的要求很简单:第一是寿命长,不需要经常换;第二是声音小、省力,否则手指太累,晚上太吵。

网友C:
四向光轮很少见了,是容易坏,还是不实用?
反正我连中键都极少用。

网友:
图片很清晰,不错~

网友:
做工不错,光电滚轮好评。

网友D:
之前几毛钱某家店包邮卖华诺微动
买了一大堆,现在都没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四向光轮很少见了,是容易坏,还是不实用?
反正我连中键都极少用。

应该不是不好用或者容易坏。可能是成本原因……现在的罗技,只有稍微高端的鼠标有这种支持横滚功能的光栅滚轮,低端的都用上编码器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华诺的都很脆,我用过黄点的,声音太响,又换成欧姆龙了。
其实我对微动的要求很简单:第一是寿命长,不需 ...

粉点感觉还可以,有点像以前我那个thinkpad鼠标上的TTC微动,论坛里那个朋友还送了几个华诺粉点蓝壳的微动,那个就比较软,手感和声音跟这个鼠标原来用的欧姆龙的很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几毛钱某家店包邮卖华诺微动
买了一大堆,现在都没用上。

论坛里面那个朋友也是送了十几个给我,目前就用了这两个。我其他的鼠标按键还没有坏掉,换新的微动又觉得浪费了。

网友E:
不先喷点神油打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先喷点神油打理一下?

最前面已经说了哦,是微动按键里面的弹片已经变形或者发生金属疲劳了,按下去手感很软,没有键程了。这种就只能换新微动恢复手感,喷WD40也没用。况且上次论坛里的朋友送了十几个全新的微动给我,不换新的也白费他一番好意了

网友F:
我买了一批华诺的微动开关,从8毛的到3块多的都买了。然后换上去手感没差别。要说次数,很少有用到次数的微动。除了当年的金环蛇,其他微动没有用坏掉过的。

网友:
用苹果的都是土豪

网友G:
罗技鼠标做工一向不错,但听说蓝牙延迟比较大

楼主:
这个一体机估计还没有好点的手机贵,配置很一般的,相当于买屏幕送电脑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G:
罗技鼠标做工一向不错,但听说蓝牙延迟比较大

不打游戏感觉不出来,跟一般的无线鼠标差不多。不过仅限于MAC上,之前连过我那台装Windows7的东芝笔记本,延迟就很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买了一批华诺的微动开关,从8毛的到3块多的都买了。然后换上去手感没差别。要说次数,很少有用到次数的微 ...

我换的这对微动开关,手感比以前的要脆一些,声音也更响一点。寿命估计可以用到这个鼠标淘汰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