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东芝笔记本液晶屏改电视机 RR83.03D固件分享

楼主(2021-04-24):
去年DIY的一台网络电视,用的是安卓机顶盒破解后安装直播APP。

屏幕是东芝14寸笔记本拆下的

底座用屏幕原来的转轴再加一根铁棒组合在一起

保留了上下调节功能

背面的驱动板和机顶盒

HDMI连接

驱动板

喇叭直接安装在驱动板内部

主控

固件储存器

音频放大IC

高频头信号转换IC

电源IC

遥控接收板

固件:
这个固件必须按电源键才能开机,有没有高手会修改成通电自动开机?

补充内容 (2021-10-28 20:56):
已经解决开机自启动的问题了,进入工程模式直接可以设置,方法是“输入+1+1+4+7”

楼主(2021-10-28):
在分享一些国外网站找到的固件
注意:固件未经测试,后果自负!下载需扣除M币!

网友A(2021-04-24):
驱动板多少钱?底座很有创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多少钱?底座很有创意。

很便宜,几十块

网友:
底座的创意,简单且高效

网友B:
我都改了三个笔记本拆的屏了,有的当扩展屏,有的原先接机顶盒当电视,后来用旧手机看电视了,方便还能带着在屋里任何地方看,现在多于的液晶屏都吃灰了。

网友:
安卓机顶盒破解后安装直播APP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都改了三个笔记本拆的屏了,有的当扩展屏,有的原先接机顶盒当电视,后来用旧手机看电视了,方便还能带着 ...

我也做了两三个,最近想做个小尺寸的

网友:
楼主这个动手能力可以

网友(2021-10-27):
唉年纪大了不喜欢折腾了,以前很喜欢捣鼓这些玩意,现在越来越懒得动手了,看到别人动手都提不起兴趣了,看来真的老咯

网友:
底座很好,不花一分钱实现俯仰功能

网友C:
可以进入总线调为通电自动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进入总线调为通电自动开机

试过很多方法都不行

网友:
要么直接上个继电器,上电复位。

网友:
笔记本的屏有现成改装套件,手机和平板的屏没有,不然可以改众多旧手机

网友:
其实旧笔记本的屏完全可以不拆下来,把改装套件就放到原笔记本主板部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