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求助如何在 3.5mm 驻极体麦克风线路上使用电池供电?

楼主(2021-04-24):
手上的手机、录音笔的 3.5mm 麦克风口,提供的都是 1.5V 偏置电压,这个电压刚刚够驱动一些麦克风,但是灵敏度会比较低(相差 3dB 就是一倍的音量)。

如下图的一个咪头,它的操作电压是 1.0V 到 10.0V。

在下图中的标准测试电路中,使用了 2.0V 的偏置电压。

但是手机、录音笔的 3.5mm 接口只有 1.5V (我用万用电表实测的)。

如何能改动 3.5mm 音频线,使其使用电池为驻极体麦克风供更高的电压呢?

网友:
这些设备里的放大电路就是匹配1.5V电压的,你加电压有可能被削波。如果用线路输入,前面加一级放大就行了。

网友A:
用3.11那样连接不就OK?

网友(2024-12-09):
引用 网友A:
用3.11那样连接不就OK?

没错直接加就行了

网友(2025-04-06):
在正极加一个容量大一点的电容隔离设备自带的1.5v直流,然后再按照麦克风标准电路自制外置电源

网友:
在正极上加一个电容隔离掉1.5v就行了

网友:
按3.11的电路,通过调整偏置电阻的阻值来获得最佳的灵敏度,每个型号的麦克风所需的偏置电流是不一样的,电阻要匹配好(不是越小越好或者越大越好,要匹配麦克风),输出电容用 0.1uF 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