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米沃奇电池坏了吗?只是放久了一点

楼主(2021-04-24):
米沃奇电池,放了一段时间,一个好的,一个变这样了
这是保护了,还是锁定了,感觉电压正常,而且只是放久了一点,求高手指点!~

网友:
估计是各组电芯的均衡性变差了,拆开测测各组电芯的电压看看,可以给电压偏低的电芯补补电试试。

网友:
原装电池?米沃奇M18的这些电池不怎么耐用,我有2个坏了,都是主板的问题,换个主板又能用了

楼主:
打开测电压这样,我也不知道这算什么情况,感觉电池没坏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打开测电压这样,我也不知道这算什么情况,感觉电池没坏吧

把5组电芯都测测看,估计有一组接近4.2伏了,所以停充了。只看这两组已经差了0.08伏了,不太好,好的差值在0.02伏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5组电芯都测测看,估计有一组接近4.2伏了,所以停充了。只看这两组已经差了0.08伏了,不太好,好的差值 ...

有4组是3.95,3.94这样,唯独1组3.87

网友:
还是要上均衡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