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是什么板子?有7个HDMI接口,板号QPWBCPRC1563A

楼主(2021-04-24):
还有没有用?

网友:
就这一块很难用的上,这是“次时代”功放的一部分。

楼主:
上面好像照片太大了,看下面

网友:
我感觉是KVM切换器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视频拼接卡

网友:
看着像矩阵卡

网友:
那种大的广告牌的分屏器

网友:
拼接屏用的矩阵?

网友:
还带杜比-DTS逻辑。。。。

网友:
高档功放里面的信号切换

网友:
是啥上用的视频放大分频板,不请楚是啥上用的。

网友:
这是音响的数字处理部分,哪个kvm音频部分会上dts?

网友:
AV功放的dts解码板

网友:
码流仪吧

网友:
分屏器,比如商城里面买电视都是放同一个视频让顾客进行对比

网友:
还带网口,很有可能就是LED大屏的拼接板

网友:
那些HDMI口是输入用的,很可能是某种音视频采集编辑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