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son] 群联PS3111 + 长江颗粒开卡

楼主(2021-04-24):
比较少见的长江芯片,坛友寄过来开卡

长江的64L 3D TLC,4CE 128GB BGA132 ONFI4.0,频率NV DDR3 TM9

上电直接认主控,写保护模式,先看一下ID

ID不缺,很好 再看下标记坏块

很好 没有新增 说明不是闪存问题,应该是长时间高温漏电触发写保护机制,原因最后说

简单设置一下 开始开卡

不出意外,PASS

习惯性跑个分,PS:温度假的 PS3111主控里面没有温度传感器,要看温度只能外置,

而点序AS2258内部集成温度传感器,所以别再说这俩是马甲

双通道主控,内置32MB DDR立大功,顺便看看缓外直写怎么样

缓外5-200来回跳,平均100MB/S
==========================================
因为这公版版型的VCCF是3.3V接口直供,而长江的VCCF是2.5V,超压,导致闪存发热高温,容易抽风挂逼

最后就是别问软件,不能公开

网友:
修盘没有PASS 过。有ID,直接报红 \2  .bin,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大神的摄像头那么清啊,大神的技术令我佩服滔滔江水连绵不断,

网友:
我翻一翻有没有这种芯片的寄给楼主

网友A:
弱弱的问下温度传感器不是贴在板子的一个元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下温度传感器不是贴在板子的一个元件吗?

PS3111 6081的是外置一个8脚芯片,
点序AS2258,慧荣2246 2258是内集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下温度传感器不是贴在板子的一个元件吗?

可以自己补,

就几个元件,不复杂。补了之后需要重新开卡,需要勾选放至传感器(英文原厂开卡是Put Thermal),否则就报错

但如果没有这个传感器,就需要取消勾选,否则也报错

其实最终就是配置parm.ini,最终以什么参数来开卡,不能乱改。骗不了主控的

网友B:
2.66不能公开吗?这玩意网上已经泛滥了,强烈怀疑这个并非是官方版本,而是某大神的mod版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66不能公开吗?这玩意网上已经泛滥了,强烈怀疑这个并非是官方版本,而是某大神的mod版本。。。 ...

开卡工具主要看是否有对应颗粒的FW。以及FLASHINFO是否添加了颗粒的信息

FW可以从官方的固件包里提取,也可以下载固件包,不过需要修改一些信息才能放到MPTOOL里面去替换(但不是所有情况都需要,也可以改名字替换也可以)

网友D:
在3,3输出端串一个二极管进行0.7V的降压可不可以?3.3-0.7=2.6:lol: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3,3输出端串一个二极管进行0.7V的降压可不可以?3.3-0.7=2.6

3.3v有很多地方共用了,所以你降压了之后,其它电路就不正常了

只要不是单独给FLASH VCC单独做一路,就没法改,除非你把线给切断,然后加小板电路什么的。这样做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开卡工具主要看是否有对应颗粒的FW。以及FLASHINFO是否添加了颗粒的信息

FW可以从官方的固件包里提取, ...

我很佩服制作66的这个大神,群联3111工具不像6081和AS58是明文的,不知道他从哪找来的配置弄出支持这么多闪存。。。。

楼主:
引用 网友B:
2.66不能公开吗?这玩意网上已经泛滥了,强烈怀疑这个并非是官方版本,而是某大神的mod版本。。。 ...

好多人后台问2.66呢,哪里泛滥了,
公开的那个是2.22,2.32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很佩服制作66的这个大神,群联3111工具不像6081和AS58是明文的,不知道他从哪找来的配置弄出支持这么多 ...

那个6081集成固件版本好像也有吧,不过设置稍微复杂了点,要手动选择固件,不熟悉的话一般人还不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个6081集成固件版本好像也有吧,不过设置稍微复杂了点,要手动选择固件,不熟悉的话一般人还不会用 ...

6081集合版我还木有,不过按照6081的gui我都能气死。。设置少的可怜。。要不是3111工具对im颗粒不友好我才不会用6081工具呢

网友F:
SBFQP1.3这个版本的就是长江颗粒盘啊原来闲鱼的几个盘被你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SBFQP1.3这个版本的就是长江颗粒盘啊原来闲鱼的几个盘被你捡了

不是我 我一两年没捡过SSD了

网友:
这个能开不,好像这颗粒要新点,双贴共512g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SBFQP1.3这个版本的就是长江颗粒盘啊原来闲鱼的几个盘被你捡了

这颗粒咋样?
神舟笔记本全部是这个固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