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电压力锅/检查压力开关

楼主(2021-04-24):
最近压力锅继电器触点“哒哒哒”抖动,拆看是否压力开关在闹鬼~好像压力开关无故障?

网友A:
到底是哪里的故障?

网友B:
继电器响你就查继电器呗,关压力开关什么事?

网友C:
老哥 我家有爱仕达电压力锅一个,正常煮汤加热一段时间灯光全灭跟断电似的,要断开电源线等会再插上电,运气好能顺利煮完,不好的话还会灯光全灭。。换了中间的那个带弹簧的热敏电阻,还是一个样子的,电路版没看到有异常,不知道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哥 我家有爱仕达电压力锅一个,正常煮汤加热一段时间灯光全灭跟断电似的,要断开电源线等会再插上电,运 ...

建议你先检查一下电源板上的那个安规电容,一般为250伏1微法,如果容量下降太多,就会引发各种怪问题。

网友:
目测楼主的这个电压力锅应该是美的新款的锅,我去年买了一个新的美的电压力锅,用了没有几次就发生每次煮粥的时候压力特别大。因为在保内,送到售后,放了一个星期,说是压力开关问题,调了一下,回来用了一次正常,第二次又成了那样子。晕了,原以为美的质量没的说,现在看来,真不行,还不如人家那爱仕达等三线品牌。

网友D:
看着这压力锅与电饭煲差不多么?

网友E:
未明白是什么故障?为什么不测下继电器电压?或换一个继电器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底是哪里的故障?

正是为了查清“到底是哪里的故障?”才把压力开关拆了~现在只确认不是它的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继电器响你就查继电器呗,关压力开关什么事?

病急乱投医,把压力开关折腾了一通,结果发现压力开关断电的话相当于拔掉电源线,而不会使继电器乱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哥 我家有爱仕达电压力锅一个,正常煮汤加热一段时间灯光全灭跟断电似的,要断开电源线等会再插上电,运 ...

如果你的电饭锅跟这个是相同模式,那么很可能是压力开关不良了,因为这中模式的电路中压力开关动作相当于断了电源~啥灯都灭,压力开关通电了也跟重新插电一样。
而锅底中心那个感温器只起到控制锅温不超某值的作用,不会把显示弄灭。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着这压力锅与电饭煲差不多么?

电压力锅沸腾后封住蒸汽维持一定压力和温度煮饭,而电饭锅煮饭过程中会跑掉许多蒸汽且没锅内有压力,相比之下压力锅更省电,饭熟的更快,饭香没跑的那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未明白是什么故障?为什么不测下继电器电压?或换一个继电器试下?

现在陆续查了12v/5v电源/压力开关/盖开关/底中心感温电阻/各个按钮都没故障,最后就剩怀疑微处理器了~微处理器输出到继电器驱动管的脉冲是异常跳动的。

网友:
我的一个电压力锅,用了10年,发现从密封圈处漏气,换了几个密封圈还是漏气。
没办法,就调节压力开关,降低蒸汽压力,但随之又导致一个新问题:炖骨头汤之类的经常炖不烂。
还有一个问题:比如选择煮饭,保压时间是8分钟,但没有到8分钟就跳了,进入保温状态,这时放一点气后,它又自动通电接着煮

网友F:
怎么看那个开关都不像压力开关,反到像热保护开关。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怎么看那个开关都不像压力开关,反到像热保护开关。

这个确实是压力开关,坏了的话,泄压阀会一直冒气。正常的话,压力达到一定数值,图12开关会位移断开加热,维持保温状态,然后压力降低,又会加热,压力开关在加压过程中,会反复处于接通和断开2种状态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个确实是压力开关,坏了的话,泄压阀会一直冒气。正常的话,压力达到一定数值,图12开关会位移断开加热 ...

怎么看都像热保护开关,因为你这个触点动作元件是装在发热盘上的,以热胀冷缩来做动作,不像我这帖里的压力开关,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69668&extra=
除了压力开关外还有2道热保护开关。你这个锅胆中间部分有一圈压力膨胀收缩圈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怎么看都像热保护开关,因为你这个触点动作元件是装在发热盘上的,以热胀冷缩来做动作,不像我这帖里的压 ...

你从图10开始看,和你发的帖子都是一种压力开关,只不过调节的位置不同而已,你是调节压力开关上的螺丝,这个帖子是调节图11那个螺丝。
2种调节位置各有优缺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你从图10开始看,和你发的帖子都是一种压力开关,只不过调节的位置不同而已,你是调节压力开关上的螺丝, ...

不清楚你这个是否真是压力锅。土办法调压力:锅不通电的状态下,从泄压阀打压进压力锅,打到一般压力锅的压力值50kpa看看压力开关是否动作。动作的就是压力开关,超出80kpa以上的还没动作就是热保护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清楚你这个是否真是压力锅。土办法调压力:锅不通电的状态下,从泄压阀打压进压力锅,打到一般压力锅的 ...

明明是一样的压力开关,怎么在你这里就成了热保护开关?
家电论坛美的专区就有美的电压力锅调节图,因为这个压力开关安装和你发的那个帖子安装方向刚好相反,所以压力开关本身是不需要调节的,只能调节图11固定支架上的那个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