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伪开箱 真拆机 本坛首拆 惠普DHE-6003 桌面小音箱

楼主(2021-04-24):
前些时候和张大妈闲逛时偶然点到了这个HP的桌面小音箱的链接,算下来不到50的价格,一看居然还带RGB信仰灯,瞬间觉得我桌上的【索爱】不香了(虽然这货只花了我一块多,几乎是白嫖回来的)

于是乎“灯迷心窍”就下了一单,因为前段时间手头有点事情比较忙,收到货之后试了插电能亮能响也就没管它(故而造成了今天的“伪”开箱)

今天休息没事,把这个音箱拿出来试了下,结果发现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感觉除了信仰灯,音质完全不值这50软妹币),故而起了拆了看看的心思
顺手看了下,这个小玩艺儿论坛上还没人拆过,咱也算是个首拆吧!

老规矩,先开箱(伪):

箱子中全部东西都在这里了,音箱主体,两端有缓震软泡沫,说明书,保修卡,产品支持书,产品通告书。

该有的也都有了,虽说应该只是个挂牌产品,但也按照HP正规产品的出货要求进行了配套。

插电开机,RGB灯效亮眼

有那么一瞬间就有要把那【索爱】丢了的想法……

等等,还是先对比着看下颜值

索爱的正脸贴标比较丢架子,HP看其来确实好看一点

大小差不多少,HP略微长了那么一丢丢,音量旋钮索爱做在了顶部面;而HP将旋钮做在了前脸中间,表面带有金属感,且上电有红色灯圈看起来高大上一些
另:索爱的旋钮阻尼感很小,是顺滑的那种手感,最小音量点不带开关;HP的旋钮旋起来是飞梭阻尼的一格一格的感觉,且在最小音量上带有开关

插头插线对比,线径差不多粗,没有破开也就不去看线芯材质了,上面的是索爱插头,下面的是HP插头,看起来HP的插头塑料反而还带有一点点毛刺没有索爱的插头光滑

音质测试就不发了,本人木耳,也不出来怎么区分(这个价位的其实也没啥区分,都只是听个响而已)
播放了《加洲旅馆》和《渡口》,发现低音都约等于没有,或许是我年纪大了耳朵不好听不见低音频了(手动斜眼笑)
试音过程中,在播放同样的歌曲音量同样定在在50%大小上,HP明显存在箱体共振导致的破音现象,而且音量越大,该破音现象越严重
在这一点上,花了我近50软妹币的高大上HP居然被白嫖的索爱给比下去了,心有不甘啊!

于是乎,我们进入第二阶段,拆机看看如何拯救这个HP

请出我的作案工具!

先观察音箱全身未发现有螺丝迹象,与桌面接触的底部是一整块软泡棉,所以从正脸的铁罩罩入手,用锁针沿着铁罩子边缘的孔一点一点的往外扣,可以把它扣下来

现在可以观察到8个螺丝孔,依次取出螺丝,之后可以将整个前面板取下(不光是中间的长方型框,还带两边的耳朵也是一起的)

取下面板,两个4Ω3W的全频单元,看起来也不是什么高端货,确实没有独立的低音单元,只是做了两个导音孔,起到那么一点点微乎其微的低音效果
这个破音问题和电路板关系不大,忽略不看了,焊接中规中矩,板上也蛮干净,三个插针接口,一个接口是输入(带有双声道以及供电),一个插口输出(给其中一个单元),还有一个插口也是输出(该输出接口除了输出给另一个单元,另有3pin连接了底部的RGB灯效模块),另外在机壳顶部的【HP】Logo下面贴了个感应模块连接到控制板,可以触摸控制RGB灯效。

腔体使用的是这种槽式的压接,A/B面之间并没有缓震措施,而且公差较大无法完全被卡住,这样会因为公差以及大音量震动引发压接槽间的共振,从而产生了破音效果
而最简单的改良方式就是在这个压接槽填充缓震材料(或者用胶水封死),现在取出我的泡沫贴纸

裁好合适的贴纸宽度,将泡沫贴纸贴在其中一个槽位接触面上

将所有槽位全部贴好之后再将A/B面进行压接,这里需要用点力,把泡沫贴纸完全压到槽位里,然后锁上螺丝恢复到初始状态。

至此完工,试了下机即使开到最大音量也没再出现爆音

开箱、拆机、修复 三部曲完成

网友A:
如果是我改造,最起码在里面装一个低音膜,就是那种假扬声器纸盆的那种叫什么低音共振膜

网友B:
这种音箱大都是中看不中用

网友:
纯粹听个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我改造,最起码在里面装一个低音膜,就是那种假扬声器纸盆的那种叫什么低音共振膜 ...

也想改造来着,无奈手头没零件,等下次有机会加个18650,再加块蓝牙板

楼主:
对的,这种只是听个响,主要是便携,放包里就可以带走,真要听效果怎么也得上个带炮的2.1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音箱大都是中看不中用

哎,也知道不中用,可没想到居然垃圾到有破音,还不如双十一白嫖的带蓝牙的索爱……

网友:
可以在2个导向孔上膛5厘米的孔,然后贴上低音振膜,就有低音了。我也有一个和你类似,但是做工要比你这个精细一点的长条蓝牙。

网友C:
索爱的不拆开对比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索爱的不拆开对比一下吗

大兄弟好想法,等会儿拆了看看

楼主:
应楼上9#楼大兄弟的要求,把索爱的开个瓢也看下,毕竟有对比才有伤害嘛

按照昨天的经验,一样先开前脸,这个音箱全身类肤材质图层(除了前脸和顶部旋钮那块),而HP的塑壳全身塑料感极强
打开后发现前脸铁罩下面居然还有隔棉网(相比HP来说太良心了),箱体上一样是两个3W小单元,但是多出两个40*80mm的低音振膜(简直太良心了)

依次拆开12颗螺丝,发现A面面板只能略微拔出一点,无法直接拿下来,因为连接单元的线缆被厂家打胶固定了长度,硬拉会直接拉断音频线

A面整个一圈都用泡沫贴进行了缓震处理,这样就不会带来HP那样的共振破音现象,厂家应该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电路和芯片都在旋钮位置的那个小仓体里,与音腔之间用胶封死,所以A面因为单元线长限制的原因无法完全拆下

最后对电路版特写下好了,做工虽然一般,但是也没怎么胡来,而且……它居然是带蓝牙的!!!(忽然感觉是良心之作)

对比之下,原价29.9的索爱(虽然我是19年双11的时候1.4元拿下的)性价比确实不错
如果多出个信仰灯来,再美化下外观设计,简直完爆HP

网友D:
引用 楼主:
应楼上9#楼大兄弟的要求,把索爱的开个瓢也看下,毕竟有对比才有伤害嘛

恭喜楼主40rmb买了个灯。。。音响效果因为灯的加成提升了-50% 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恭喜楼主40rmb买了个灯。。。音响效果因为灯的加成提升了-50% 哈哈哈

哎……说多了都是泪
希望后来人憋再上当了

网友:
感谢排雷,看来那个hp就是个山寨货。还没那个索爱好。
建议在导向孔上粘贴低音振膜试试。

网友:
soaiy????

没想到这个杂牌还物超所值

网友:
拆完才发现  索爱的值  音质更好

网友(2021-06-10):
虽然此索爱也非彼索爱的山寨,但比起hp山寨来说,还算良心山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