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一台电脑,用着用着就自运关机,然后自动重启。这是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2021-04-24):
一台电脑,用着用着就自运关机,然后自动重启。这是哪里出了问题?

CPU:E31231v3
主板:铭瑄 MS-B85-BTC  (现在怀疑是这主板有暗病) 闲鱼买的二手货。
内存:16G
硬盘:860EVO
显卡:1060 3G
电源:鑫谷GP60 500W额定

各位大神,这配置,用了大概半年的样子,最近就开始出现这个问题了。之前都好好的。

症状为:电脑使用中,突然关机断电。要不就是突然关机然后自已重新启动。

开始怀疑 硬件温度高了,电脑自动保护,我及时看了,CPU温度不高(手摸上去感觉不到热),CPU风扇正常转动。南桥和北桥没有看,也没有用手摸温度。

内存显卡之类的我都重新拔插了,装上后问题依旧。电脑用着用着就会自动关机或自动重新启动。

现在打算淘一块B85主板回来,换上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 有哪位遇到过这种问题能给出参考意见?

网友A:
楼主打字用五笔,鉴定完毕

网友:
主板故障几率大,另外就是电源也可能。用替换大法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打字用五笔,鉴定完毕

同意楼上意见,不过现在会五笔的应该上年纪了吧。

网友:
先从电源查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打字用五笔,鉴定完毕

没看出来啊

网友:
估计是供电问题,不是电源就是主板供电问题

网友:
烤鸡如果没问题的话,换排插,我的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先代换个电源试试,再官网升级一下BIOS,我的技嘉B75有时也莫名的开不了机,重起报警,升级BISO后几年都没出现问题

网友:
测试内存,拷机看cpu温度,换电源 ,换主板

网友:
先杀毒、补漏洞,然后换个好的电源试试。

楼主:
还是先换个主板吧。以上的软件问题应该都不是。

网友:
遇上过自动关机的 没遇上自动重启的  曾经有个电脑就是鑫谷电源自动关机  换了电源好了

网友:
硅脂该换了

网友:
这个毛病最大概率在电源,看看电容有没有怀孕了

网友:
用BlueScreenView查看一下有没蓝屏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打字用五笔,鉴定完毕

你说的正是我想说的,怎么说来着?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
自运关机
仔细瞅瞅

网友:
我遇到过,最终确定的问题是主板的供电拉跨,换主板搞定。

网友:
华挚主板和你一样的故障,防主板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