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辉DS920+开机慢,能不能把系统装在两个M2固态硬盘上

楼主(2021-04-24):
如题,感觉群辉开机慢
目前是配了4个8T的日立氦气盘,用的时候才开机,不用的时候关机。租的房子,电费1元一度,一直开着费电
DS920+,有2个M2固态硬盘口,想着把系统装固态上是不是开机就很快了
如果可以,具体要怎么操作

网友A:
群晖系统根本不是这么装的,它在每个机械盘上都有。M.2只能加速,而且象你这样用,M.2发挥不了什么作用。

网友:
我记得群晖的系统盘就是单独的512MB固态盘,所以你的方法没有改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群晖系统根本不是这么装的,它在每个机械盘上都有。M.2只能加速,而且象你这样用,M.2发挥不了什么作用。 ...

我可以先装2个固态,再装好系统,再装4个机械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可以先装2个固态,再装好系统,再装4个机械盘吗

不能的,M2只能做缓存。
而且启动速度跟这个关系不大,毕竟系统就那么几百兆。引导的部分还在USB FLASH DOM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的,M2只能做缓存。
而且启动速度跟这个关系不大,毕竟系统就那么几百兆。引导的部分还在USB FLASH D ...

好的。谢谢了